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怎么回没有放大信号哪,我在mutisim仿真软件中的仿真效果,很好,但是做出电路板后,怎么也调不出来。S+和S-是差分输入信号,ADC是输出后的放大信号

网友:
Re: [求助]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各点电压=?

网友:
这是用电阻搭的一个桥路和LM2902各个引脚电压值,另外S-与S+交换位置,输出电压也是-0.9V。
开始的时候用一个信号表作为信号源,ADC处的的电压不断跳变。

网友:
Re: [求助]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S+和S-间的电压差太接近,不容易看出问题来,能否给0.5V左右,放大10倍输出该有5V。
会不会是运放双电源中的哪个脚断开了?致使在电源边缘工作不正常,还有就是怀疑运放坏了。

网友:
Re: [求助]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电源没有问题,我也有点怀疑,运放会有点问题,但是,为什么运放回坏哪

网友:
建议把S+和S-的间距拉开一点看看

现在实在太接近,都搞不清究竟是电源不准,还是测量不准,还是运放失调或其他器件参数误差造成的。比如在100k桥路上插230Ω,假如100k用的不是高精密电阻的话,误差都比插入的电阻大了。

网友:
Re: [求助]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但是在输入端,确实有一个稳定的差分输入电压14mV

网友:
Re: [求助]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输出在哪?

网友:
Re: [求助]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看到你的第二张图.在我假设坚信你的电路没有问题前提下做一个分析:
这是一个电桥检测电路,桥臂电阻的阻值为4个100k,而你选用了"失衡"电阻仅为230欧姆.这个千分之二的失衡极其微小,你使用的电阻要有万分之一的精度和足够的稳定措施.
这样小的电阻产生的电压失衡当然是微弱的,而且从电路看,总的增益也不高,那你又使用什么电压计来进行测量输出的变化呢?
因此,建议你加大这个"失衡"电阻,至少在桥臂电阻的1/10以上,来方便你进行测试.再请核对一下你的设计,在你的测试条件下,失衡电阻(传感元件)的阻值及其变动范围(如果变动相对范围也是这样的数量级,说明这个传感器不是那么好)据此调整前端电路的设计.

冒失了,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