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TPS7101 FB引脚电压

楼主(2009-03-10):
TPS7101 FB引脚电压
使能端置低电平时为什么FB引脚的电压总是在跳动?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电压

楼主:
Re: [求助] TPS7101 FB引脚电压
自己顶:L :Q

网友A(2011-09-26):
回复 楼主:
你用什么来测量的?万用表?建议用示波器来检查每个引脚的波形。其次,确定该芯片是从TI正规代理商买的。之前有不少从市场抓货出现很多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