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相移怎么算??

楼主:
正在学模拟电路,看到频率响应一章时,总是说到相移多少度之类的,但又不给出计算公式,请问相移怎么算?

网友:
数字电子设计---组合逻辑电路设计
好东西啊,下下来看看啊。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1个周期是360度,在一个或若干个周期内有规律的出现重复,如果高的变低了,再同时为高电位时为360/一周期的几倍,或几分之几算下。

网友:
相移计算

   不知道你说的相移是哪个范围的。

   如果是简单电路,如RC耦合电路,是可以利用复数阻抗进行计算的--这个计算实际上属于电工基础范围,不要依赖所谓的公式;

   但如果是一个电路系统,例如,一个扩音机,虽然可以在设计中逐级计算累加,但是实际相位情况通常是需要测试的。

两句题外话:

   工程教学中的数学推导的目的在于利用数学工具来解释物理现象;反过来也是通过这个过程,学会不断理解和掌握数学工具。一般都会针对不同的条件做不同的近似(忽略次要因素),就是说它的正确性和准确性是有前提的,也是半定量的关系,例如,为了讲解放大器的电路原理,针对不同频段(包括电源-直流偏置),对同一电路建立不同的数学模型(等效电路)。因此这样得到的“公式”可以很好地指导你的设计、引导你的思维;但是却不能包办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