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zigbee强大开发工具
zigbee369
zigbee369

网友A(2009-03-11):
zigbee强大开发工具
ZigBee2007/PRO无线传感器网络C51RF-WSN-CC2520是基于最新IEEE 802.15.4技术标准和ZigBee2007/PRO网络协议而设计的低功耗无线数据传感器网络。为中短距离、低速率无线传感器网络,射频传输成本低,各节点只需要很少的能量,功耗小适于电池长期供电,可实现一点对多点、两点间对等通信、快速组网自动配置、自动恢复和高级电源管理,任意个传感器之间可相互协调实现数据通信。
zigbee,zigbee我爱你
展开
ZigBee2007/PRO无线传感器网络C51RF-WSN-CC2520
商品类型:
全新 商品
剩余时间:
1.00
元
1.00 元
ZigBee2007/PRO无线传感器网络C51RF-WSN-CC2520
商品类型:
全新商品
运费:
无运费
剩余时间:
小时
商品数量:
地点:
深圳
累计售出:
现价:
1.00
元
原价:
1.00 元
购买
C51RF-WSN
主要用于中短距离无线系统连接,提供传感器或二次仪表无线双功网络接入,能够满足对各种传感器的数据输出和输入控制命令和信息的需求使现有系统网络化、无线化。系统设计可允许使用第三方的传感器、执行器件或低带宽数据源。
C51RF-WSN-CC2520
适合用于无线传感监控,
工业监控、楼宇自动化、数据中心、制冷监控、设备监控、社区安防、环境数据检测、仓库货物监控、农业
蔬菜大棚等现在化农业数据监控、煤气水电抄表、智能家庭等领域。
功能特点:
支持
ZigBee
网络协议
无线传感器网络支持
ZigBee2007/PRO
网络协议,数据传输中采用多层次握手方式,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可靠。采用
2.4GHz
,功耗小、灵活度高,符合环保要求,符合国际通用无需批准的规范。
组网灵活配置快捷
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非常容易快捷配置,组网接入灵活、方便,几台、几十台或几百台均可,最多可达
万台,支持
级路由深度。可以在需要安放传感器地方任意布置无须电源和数据线,增加和减少数据点非常容易。由于没有数据线省去了综合布线的成本,传感器无线网络更容易应用,安装成本非常低。
节点耗电低
系统节点耗电低,电池使用时间长,支持各种类型传感器和执行器件。
双向传送数据和控制命令
不但可以从网络节点传出数据,而且双向通信功能够可以将控制命令传到无线终端相连的传感器、无线路由器,也可将数据送入到网络显示或控制远程设备。
迅速简单的自动配置
无线传感器网络终端自动配置,当终端设备上的
LED
由闪烁转灭,说明该终端在网络系统中。
全系统可靠性自动恢复功能
内置冗余保证万一个节点不在网络系统中,节点数据将自动路由到一个替换节点以保证系统的可靠稳定。
可视化显示
可视化上位机显示,可在
PC
机上查看网络拓扑结构及网络连接时实变化情况、传感器数据输出显示、传感器数据配置、控制各节点传感器等。
系统产品服务
为了用户的实际构建无线数据网络系统的需要,可以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现有数据系统的接口转换,数据集中管理平台。不断的技术支持包括新增的传感器,
0-1.2V
电压输入和
RS-232
等。
功能强大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监控软件:
深圳无线龙ZigBee 2007/PRO 无线传感器网络监控软件是无线龙专门为C51RF-WSN-CC2520开发的ZigBee 2007/PRO 无线传感器网络上位机可视化监控软件。其基于.NET 集成开发平台开发而成,因此在使用无线龙ZigBee2007PRO 无线网络监控软件必须安装“FrameworkVersion 2.0.exe”,用户可以在C51RF-WSN 配套光盘“\开发软件\无线龙ZigBee2007Pro无线传感器网络监控软件V1.0”目录下找到,或直接到微软官方网站免费下载。
深圳无线龙ZigBee 2007/PRO 无线网络监控软件提供网络拓扑可视化显示、传感器节点数据可视化显示(如温度、光敏、湿度值、信号强度等)、各节点的配置及程序下载、扩展实验的配置。
无线龙ZigBee 2007/PRO 无线网络监控软件功能特点:
•
监测并管理传感器网络。
•
可视化显示传感器数据。
•
网络状况监测。
•
发送命令和激励信号。
•
节点配置功能。
欢迎一起交流,学习,以便改善我们的开发环境。
zigbee定位系统(zdk):
http://wxlmcu.com/pro/read.aspx?id=4
zigbee专业开发系统(pk):
http://wxlmcu.com/pro/read.aspx?id=3
(WSN)zigbee2007/pro(cc2520):
http://wxlmcu.com/pro/read.aspx?id=34
欢迎一起交流,学习Zigbee
深圳市无线龙科技有限公司 洪先生
联系电话: 0755-83690635
E-mail:
wxlwsn@126.com
qq: 937874761
[
]

网友B(2011-12-09):
寻:zigbee图片文件无线传输方案。
寻:zigbee图片文件无线传输方案。
功能描述:把一个SD卡中的照片文件远程传到另一点的zigbee接收器中(也放SD卡作为存储介质)。要求具有断点续传功能,比如一张图片文件传输过程中意外中断,要自动重新传输该图片。要求传输距离2000米(视距)。
找相应的开发公司来做这个项目,合作方式多样,酬劳面谈,人在深圳,QQ:304569994。联系电话:13420958590 杨生。(请尽量电话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