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MCU 通过I2C 通讯?

楼主:
我想用两个IO口,一个做SCL,一个做SDA, 实现两个MCU通讯, 一个MCU做主机,一个做从机,主机的很好实现,因为SCL信号由主机控制。但是从机的话,很难实现跟主机同步,从机这部分,要如何处理接受?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使用IO模拟串口是么?网上好多例程。查阅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啊,就是没做出来啊?不知道从机要什么地址!

网友:
你将主机当作单片机 从机当作24c02 按照这个思路来做 应该比较容易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站上面的一些例程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