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网络标示中没有GND

楼主:
哪位大虾告知一二:本人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明明放置了GND网络标示,但是网络报表或者PCB中就是没有GND这个网络标示?
不知哪位大虾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Re: [求助] PCB 网络标示中没有GND

你也说了放置了GND网络标示,只是个网络标示而已,所以不会显示的,在网络表和PCB中只会显示元件,网络标示或PORT借口以及电源标示都不会显示的。

网友:
Re: [求助] PCB 网络标示中没有GND

是不是你只是放了地的标识,但是没有把地的属性改成GND,所以它还是默认的VCC?

网友:
Re: [求助] PCB 网络标示中没有GND

谢谢,原来原理图中有个GND跟VCC短接了,所以所有GND net都变成VCC了啊!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为GND网络加上了NO-RAT属性.在EDIT/PROPERTIES 中将GND网络的属性更改过来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