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怎么才能把图片贴上去呀

楼主:
请教大家怎么才能把图片贴上去呀,我试过了只能把一个文章中的几个图片贴到文章最下面,而不是一段文字一个图片那样,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怎么才能把图片贴上去呀,我试过了只能把一个文章中的几个图片贴到文章最下面,而不是一段文字一个图片那样,谁能告诉我,谢谢

将图片以附件上传,然后选中图片需要在的位置,点击附件前的“插入”

网友:

我试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