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问题

楼主:
问下各位大虾有谁知道为什么B5和B3网络标示不能手工布线?(走线不了)谢谢!

网友:
Re: [求助] 布线问题

规则问题?
那个线与pad之间的间距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规则中的最小距离

网友:
Re: [求助] 布线问题

规则中最小距离太小了 线过不去

网友:
Re: [求助] 布线问题

修改走线宽度,即线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