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级管的作用

楼主:
这是一个数字电压表的显示部分,三极管连的是片选端,共阴极数码管,但是那个三极管的具体驱动原理,不清楚,求高手指教。

网友:
电路图测绘错了吧?

RQ2、3、4、5看上去应该接三极管的基极,它们是基极限流电阻。
现在图上的基极应该是集电极,分别接到数码管的共阴极上去。

网友:
请核对一下电路图,以便讨论

请检查一下这个电路的NET标注。
共阴极LED点亮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的阴极要通过开关管(三极管)C-E通路短路接地,而你的标注表示,LEDs的阴极端却连接到作为控制输入的基极上(LD10-LD40),明显是错的。
另外,集电极却全部通过电阻连接到LD1-LD4,(这本来应当是连接到基极的位扫描控制信号)。
如果上面的标号是由于疏漏所致,还是用集电极驱动LEDs,那我就非常同意仙猫先生的看法,作为驱动LED的三极管应当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就是要充分利用它饱和导通的低阻特点,而串上电阻显得非常不合理(虽然你没有标注阻值),而基极恰好需要一个限流电阻(如果以TTL电平直接驱动基极,会烧管子的)。
根据上面考虑,利用你的图改画了一下,供大家讨论,如有错误,且望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各位阿,说的很对,我全搞错了。我现在的设计现有零件用的是9012PNP发射极接+5V电源,然后基极来单片机的低电平使其导通后,电流从集电极流出,接共阳极数码管公共端。现在的问题是,1基极与单片机之间要接电阻么,要的话要多大,是什么作用?2数码管段选端与单片机之间要加限流电阻,但是加多大的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阿,说的很对,我全搞错了。我现在的设计现有零件用的是9012PNP发射极接+5V电源,然后基极来单片机的低电平使其导通后,电流从集电极流出,接共阳极数码管公共端。现在的问题是,1基极与单片机之间要接电阻么 ...

上次主要集中在连接的问题,这次根据你在这里的描述,对照你原来的图(此前没十分认真读你的图,抱歉),发现你的电路存在可以说比较大的结构设计错误

不同结构的LED需要配用不同的三极管,附连接的建议图,请参考。

一般情况下,通常用共阴极的LED七(多)段显示器和NPN三极管搭配组合形式(图1),而共阳极LED就需要与PNP三极管配合(图2)使用。至于选择那种组合,要根据具体情况择优。请注意:你电路里所选用的PNP三极管+共阴极LED是不对的

图2所示的共阳极的LED+PNP组合,PNP管发射极接电源正端,这种连接虽然可以工作,但是需要注意连接电平的匹配控制,特别是注意MCU输出高电平时要确保三极管的截止(LED显示部分与MCU部分经常采用不同电源电压,比如为了提高亮度;当然你这里是同一个5V电源)。因此建议使用第一种结构(图1,这也是比较习惯的用法),它对电源电压和CPU扇出电压之间的关系要求低,电路的可靠性要好。
至于那两个电阻的计算,请你按照以下条件自己考虑,如有问题再讨论(使用符号见附图)。
Rb:Rb的最大值应当满足使三极管饱和;而Rb的最小值,当输入有效逻辑值时(点亮)Ib的电流不应超过Ibmax.最终取值则在最大最小之间;
Ri:同样按照最大值和最小值考虑,其中的主要参数有LED的导通压降、保证预期亮度的电流和允许最大电流值等(在你选用的LED参数表上可以找到),在LED最大电流时,也要顾及MCU输出的驱动能力。仅此提示,相信你肯定有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网友:
Re: [求助] 请教一个三级管的作用

9012基极取1mA即3K能在饱和区,段选取500欧-1K。这是一般而言,还要看你LED是多少吋的。

网友:
Re: [求助] 请教一个三级管的作用

这个电路错了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