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串口接受GPS模块数据问题

楼主:
本人在学习用430f449单片机接受GPS数据,可是,为什么用串口选择接受GPS模块数据时总出现问题。如果我用足够大的数组将数据全部接收,是可以全部收进来的。而我想选择接收其中的“$GPRMC……”这一句中的数据则怎么也进不来。接收采用串口中断。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问题以解决!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
就不多说了!直接上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uart_data_one;
int con =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Use volatile to prevent removal
unsigned char TD[70];
void delay(int x)
{
  while(x--);
}

/*************************数据接收部分********************************/

void COM()
{
  FLL_CTL0 |= XCAP18PF;                     // Configure load caps
  P2SEL |= 0x30;                            // P2.4,5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1;                          // UCLK = SMCLK
  UBR00 = 0x6D;                             // 1MHz 9600
  UBR10 = 0x00;                             // 1MHz 9600
  UMCTL0 = 0x03;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P2DIR |= 0x10;                            // P2.4 output direction
  TXBUF0='O','K';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主函数部分*************************************/
  char GPS[60];

void main(void)
{                                            // by compiler optimizatio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COM();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uart_data_one = RXBUF0;
  con++;
  if(con==1)
  {
    if(uart_data_one!='M')
    {
      con=0;
    }
    else
    {
      TD[0]='M';
    }
  }
  if(con==2)
  {
    if(uart_data_one!='C')
    {
      con=0;
    }
    else
    {
      TD[1]='C';
    }
  }
  if(con>4)
  {
    if(uart_data_one=='*')
    {
      con=0;
    }
  }
  if(con>=3)
  {
    TD[con-1]=uart_data_one;
  }
}

网友:
呵呵,学习了,我也在做串口通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