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下动态显示的电阻问题

楼主:
我很笨,就会画一些直观的图来说明问题。下面的图是我的理解,电流从+5V处一直流入P0口,1处的限流电阻需要多大呢?2处有前辈说也用限流电阻我就不懂了,P2口和9012之间,不就是给一个导致9012导通的低电平信号么?如果还加电阻,为何用处,需要多大呢?

网友:
应该先把电路画全,然后才好计算

 关于①处:电源5V - 三极管饱和压降(0.25V左右)- LED正向压降(2V左右)- P0口的输出低电平电压(0.25V左右),得到限流电阻上的压降值,再除以你设计希望的驱动电流,就得到电阻值;
 不过要注意的是,假如设计的是n位数码管以扫描方式显示的话,那么每位的显示时间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实际只占1/n,数码管得到的平均电流也只有点亮时驱动电流的1/n。

 关于②处:这个电阻值不太严格,保证驱动时能使三极管充分饱和即可,同时也尽量别让单片鸡负担太重。电路中三极管最大驱动电流的设计值(别忘是8段并在一起哦),除以从三极管的数据手册查得其最小hFE,就得到基极限流电阻的最大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专业,谢谢!

网友:
Re: [求助] 再问一下动态显示的电阻问题

这么说吧,1处的限流电阻选200欧姆,2处的限流电阻选2K的,能满足大多数场合的要求。

2处也不能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
Re: [求助] 再问一下动态显示的电阻问题

你设计这个电路不好用排阻代替8个P0口电阻多焊了几个焊点,多浪费了一些电路板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①处:电源5V - 三极管饱和压降(0.25V左右)- LED正向压降(2V左右)- P0口的输出低电平电压(0.25V左右),得到限流电阻上的压降值,再除以你设计希望的驱动电流,就得到电阻值;
 不过要注意的是,假如设 ...

楼主一题二问,相当认真,见: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3689

在那里先生也曾有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1处的限流电阻选200欧姆,2处的限流电阻选2K的,能满足大多数场合的要求。

2处也不能没有限流电阻。

晕,那还要设计的人做什么,改掷骰子算了。

网友:
Re: [求助] 再问一下动态显示的电阻问题

呵呵 猫猫说的很正确 要根据具体的数码管的尺寸进行计算的

网友:
Re: [求助] 再问一下动态显示的电阻问题

我的不正确么?难道经验就不是设计?看看楼主电路图上驱动一位数码管(7-8段)用9012,就知道他数码管不会大到哪里去。再说,大的数码管笔段长,每个笔段要两个以上的数码管串联,难道会并联吗?(并联分流不均,严重缺陷,制造厂不会直接并联,除非串电阻再并联,何必浪费电阻,增加制造工艺难度?我用过笔段,正向压降就9V多)串联>2个的数码管5V就没法供电了,可看看楼主画的电路图呢,VCC还是5V呀,可见不会大于0.8或1英寸的。
至于“再除以你设计希望的驱动电流”,我认为:这个电流值2楼最好直接告诉楼主。因为我们都看得出来,楼主目前要是能知道“希望的驱动电流”需要多大,也不会来这里求问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我没有一点点贬低楼主的意思,我们都是从那会儿过来的。
各人见解不同,大家都在帮助楼主,你帮你的,我帮我的,何必对我的发言指责为掷骰子呢?
采纳谁的意见在楼主。

网友:
问题是,“满足大多数场合的要求”的设计案万一碰上“少数场合”还会正确吗?

 不否认楼上帮人的热情,但科学不是建立在碰运气的基础上的。
 至于具体电流值——很遗憾,从上面的所有信息中看不出来——这个跟扫描的位数有关。简单地说,如果把N位数码管的扫描电路改成扫2N位,而且希望平均驱动电流不变的话,那么瞬时点灯电流也应该增加一倍。如此还能说串200Ω总是对的吗?
 我不说具体电流值除了本来就不知道外,还希望楼主能经过独立计算后注意到一处:9012三极管能容500mA,与此相比恐怕单片机的直接驱动能力才是电路的瓶颈。然而这点究竟是否会成问题,只能在具体电路确定之后算过才知道。

 网上流传,甚至成为市售产品的缺陷设计屡见不鲜,我想说的是:设计人员最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一份严谨。

网友:
Re: [求助] 再问一下动态显示的电阻问题

按扩展4、6、8位动态扫描,最长有1/8时间的10多mA显示不至于看不见亮度。

不出意料的话,楼主应该是在校大学生,楼上描述的课本内容同学们手上都发的人手一册,看不进去或者不想看了都是正常的,想到这里来要个结果,可我们又来给他上了一课。

网友:
Re: [求助] 再问一下动态显示的电阻问题

呵呵,楼主可以博彩众家之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是被好好的上了一课啊。听的虽然有点晕,但是最可贵的是我发现了自己的学习态度有问题,太急于求成,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学,怎么做了。这里真是一个充满浓郁学习气氛的大家庭阿。

网友:
Re: [求助] 再问一下动态显示的电阻问题

呵呵 做技术的尽量保持谦虚的精神 这对你终生受用

网友:
Re: [求助] 再问一下动态显示的电阻问题

哈,小51说的对呀
大家其实都是很热心的,帮助我们这些初学者
不过我更喜欢别人教我“捕鱼”的方法啦
加油加油,在这里学习讨论开心就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