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芯片

楼主:
电流传感器芯片,接在电路里能测电路电流值大小的,不知道有没有这用芯片可以跟ADC0809相连通过AD转换,在LED上把电流值显示出来的。求助

网友:
Re: [求助] 电流传感器芯片

加个电阻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传感器芯片,接在电路里能测电路电流值大小的,不知道有没有这用芯片可以跟ADC0809相连通过AD转换,在LED上把电流值显示出来的。求助

请给出实际设计的具体条件,例如,测取点电压(包括电压值和频率)、电流范围,以及其它制约性要求等。上述条件不同,会采用不同的方式,答案自然会有很大差异。
不过建议你可以在下面这个主题上挖掘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2854

网友:
Re: [求助] 电流传感器芯片

测量电流一般可以使用电流互感器、或者霍尔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
Re: [求助] 电流传感器芯片

电压是12V的直流, 电流范围大概在10A左右,其他没什么要求 论文理论上就可以了,关键是怎么把电流信号取出来。只有去除了模拟信号才能通过ADC转换才能显示,还有就是如果传感器取除了信号怎么跟ADC0809连接呢?

网友:
Re: [求助] 电流传感器芯片

最好是有哪个型号的PDF资料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2854

此前已经推荐的这个地址上有你可能用得到的PDF文件。

网友:
Re: [求助] 电流传感器芯片

我下载看过了 L58的那个不知道怎么跟0809相连  霍尔的打不开 我的Word是2003的  下载的是高级版本的 能不能帮我转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载看过了 L58的那个不知道怎么跟0809相连  霍尔的打不开 我的Word是2003的  下载的是高级版本的 能不能帮我转一下 谢谢

我也用Office 2003 ,后来下载了个补丁,勉强可以阅读这个文件的。不过还是不理想,我对它略加整理,转换成一份PDF文件,供你参考(见附)。

LA 58按说明连接就可以了,其中M端为输出端。

提醒一下:电流互感器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特点,就是大多数都有一个用来穿过(你要测试的那个)电流的母线的孔。画个草图请你参考。

M点是输出端,信号形式是电流。互感的重要参数就是转换率(K),定义为副边电流与原边电流之比(这个器件为1:1000),如果连接到计算机上,就需要把M输出通过电阻,把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一般应用中经常直接连接到规定的电流表上)。根据具体电路和测试要求,这个点的输出或直接、或通过一定放大后间接连接到CPU或者ADC。

网友:
学习下。。。。电流传感器芯片

网友:
Re: [求助] 电流传感器芯片

呵呵 学习一下 非常经典

网友:
Re: [求助] 电流传感器芯片

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学习,LS的广告打的也好,我感觉放在这里也是有用处的,其他版主不要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