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ft程序中导入输入信号的数值

楼主:
本人刚调试了一个汇编的fft程序,不过不知道如何导入输入信号的数值,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Re: [求助] 如何在fft程序中导入输入信号的数值

高手出招吧我真没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将数据倒入到某个内存里,然后fft处理时从那个內存访问即可阿。还有,你用的是那个dsp开发平台?比如:adi的visualdsp就可以memory->fill就ok了,当然数据要弄成对应的格式。

网友:
Re: [求助] 如何在fft程序中导入输入信号的数值

可以放到FFT函数输入数组的实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到FFT函数输入数组的实部

电脑中有一个.dat文件,请问怎么用CCS对它进行FFT频谱分析呢?用C语言。就是不知道这个文件怎么能跟C程序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将数据倒入到某个内存里,然后fft处理时从那个內存访问即可阿。还有,你用的是那个dsp开发平台?比如 ...

电脑中有一个.dat文件,请问怎么用CCS对它进行FFT频谱分析呢?用C语言。

网友:
我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的CCS,按照我用过的CCS经验在帮助里的tutorial里都有个简单教你用CCS的试验,里面就是读.dat文件的波形数据进行幅度放大处理的,你可以在CCS的安装文件里搜索volume.c可以找到这个示例的源码,对着帮助一步一步操作一下你就清楚怎么读取.dat文件的数据了。

最近一直没上,所以没能及时回复你,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