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门的作用??

楼主:
请教一下:信号从光耦接收出来,到达两个四个并联的非门再与两个非门串联来驱动三极管,其中这些非门的作用是为了增强驱动能力的作用吗?

网友:
并联是为了增强驱动能力

这是一种不太规范的用法,依据是建立在“同一块晶片上做出的门电路的特性相差不会很大”的假设基础上的。
不过有点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不用门电路直接驱动FET,把两个三极管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不太规范的用法,依据是建立在“同一块晶片上做出的门电路的特性相差不会很大”的假设基础上的。
不过有点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不用门电路直接驱动FET,把两个三极管省掉?

同意先生的看法,下面只是做点补充而已。

看到这个电路也是感觉有些怪,互补的两只三极管都是小功率管,没有必要并联四个门“兴师动众”地去带动它,一个足矣(另:逻辑,或者说极性一样);
互补电路也可以只用单端【BC817】作射随取代,驱动后面电路,电流够用。
如果嫌这样做会理浪费那么多门,建议干脆拿掉它们(门),只使用两只【BC817】,连整形隔离一并处理。如下组合:

【BC817】(反向放大)-->【BC817】(跟随驱动)-->【IRF840】-->

不了解后面电路,特别是光偶,不敢乱讲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用非门驱动,不驱动好像出来的信号幅度很好,不够驱动压电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