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问题??急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mc9s12dg128,现在在调最小系统,情况是:
1、板子只焊了主芯片、电源部分、复位电路部分。电源部分正常,主芯片是新的,没有向里面下载过程序
2、复位电路的输出信号reset应该在没有按按键时是高电平,但是实际上测是低电平(未按按键)
3、经过详细检查,发现复位电路本身没有问题
4、我把复位电路的输出信号与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之间的导线给割断了,发现复位电路输出信号确实是高电平(这回对了),而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是低电平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单片机坏了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单片机 无法答复 只能帮你顶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MCU的故障。
你查一查飞斯卡尔这款单片机资料,是否可以内部复位。默认状态是内部复位还是外部复位。
如果有内部复位且默认状态下为内部复位则单片机应该属于正常,否则单片机坏了。

网友:
飞斯卡尔S12单片机硬件设计(转自电子技术应用网)

对照PDF文件重点检查电源供电电路时钟振荡电路引脚和复位电路,引脚既多且密也容易数错或连焊等。再启动初始化编程看看。

网友:

没有遇见过
帮顶

网友:
可能性实在太多

●不知LZ的“复位电路”是什么样的,是推挽输出还是开漏型的,若是后者则需上拉电阻。
●板子未焊完整就想上电的话,电源/接地脚应全部接好,还要注意一些必须固定电平的输入不能悬空。

搅得第2条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yue guo
了解了

网友:

从原理上查找吧,估计情况是画板的时候弄错线了,仔细看看电源和地的布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