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识别“IC”

楼主:
大家发,请帮个忙,识别下图片的IC型号

这个放大器是用在GSM 1800MHz放大器里的,但不知是什么型号?谁知道请帮帮忙,谢谢~

是不是RFMD公司的产品?

网友:
Re: [求助] 请帮忙识别“IC”

那是一只高频大功率晶体管吧,我看4个脚。应该是3DA101大功率高频晶体管,是早期的国产管子,频率参数和功率参数只要相同或者大于都可以代代用的。

网友:
Re: [求助] 请帮忙识别“IC”

谢谢,还有没有人能识别出或知道相似的放大管型号?

有的话请提供给我参考?

网友:
Re: [求助] 请帮忙识别“IC”

会不会电感啊?我在公司见过样子差不多的。

网友:
Re: [求助] 请帮忙识别“IC”

不是电感,是放大器, 用在GSM 1800 上的

网友:
Re: [求助] 请帮忙识别“IC”

高频放大器............                                  ..

网友:
ATF-10136

soso出来加一分

网友:
Re: [求助] 请帮忙识别“IC”

顺便说下这种高Ft又是GAAS管现在很少设计者会用在1.8G,看来是比较老的产品。可以考虑用ATF-5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