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软件的应用!!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
        怎么能在QuartusII软件的环境下编写FPGA程序,先分模块进行编写,最后通过元件例化的方法实现整体设计,能在软件下实现一个简易的彩票号码发生器的时序仿真和分析。
该怎么做啊,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建立顶层文件,原理图形式,叫"Block Diagram/Schematic File",命名为工程名;
2、接着就是你分模块编写文本程序了;
3、文本程序编写好后,在菜单"File"下的"Create/Update"里点"Creat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le";
4、然后在顶层原理图文件里,双击鼠标,在出来的对话框的左边的"Project"就可以看到你编写的模块了;
5、最后连接各个模块,然后就是编译、综合、仿真......

网友:
Re: [求助] QuartusII软件的应用!!

顶一下,学习中!

网友:
Re: [求助] QuartusII软件的应用!!

找找书
有些上面有详细介绍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做了个计数器来当生成器。。。也可以的

网友:
我爱SOSO 我爱版主 你们太漂亮太帅了

网友:
版主 SOSO 我爱你们 你们太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建设工程的时侯,有点烦!

要注意顶层文件名和工程名的写法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