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的封装在哪个库!没找到!

楼主:
我找完了库  都没找到! 高手指条明路吧!!谢谢!!!!!!

网友:
Re: [求助] 按钮的封装在哪个库!没找到!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A:
Protel DXP2004
找到了,找了一个近似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Re: [求助] 按钮的封装在哪个库!没找到!

我也是自己画,更准确

网友:
Re: [求助] 按钮的封装在哪个库!没找到!

好像AD6的原理图库是按照不同的公司来的
但是这样一般的电容 电阻都很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 DXP2004
找到了,找了一个近似的,应该可以吧!

如果你已经知道是近似的,等于你自己已经表了态:不可以。封装尺寸受制于元件的形状、尺寸及其偏差(贴装件另说),马虎不得。最好自己画,不难,很好画的。

网友:
嗯,是啊,找不到还是自己画吧,我就建了我自己画的原理库和封装库。。。自己画的话,普遍芯片的管教间隔就是一个网格,但也有不是的,那就要注意了,最好拿洞洞板插一下芯片,能插上的就是间隔一个网格。。。如果有打印机就更好了,画完后按1比1打印图纸,然后对对芯片脚,那就很安全了。。。呵。。。还是要看清楚你找得相似的尺寸,虽然形状相似。。。

网友:
同意,近似就是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