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51单面板按键和LED数码管电路图

楼主:
protel格式文件含电路图电路板图

注:在单片机的11脚至4094的1脚之间缺一根连接线,需要补上只要补一根就行,因为所有的4094的一脚已经通过铜箔连好。

网友:
Re: 2051单面板按键和LED数码管

我正要,好。下了。

网友:
Re: 2051单面板按键和LED数码管

是不是就把这个图下载下来啊

网友:
Re: 2051单面板按键和LED数码管

我们手 不是有这个图吗

网友:
Re: 原创 2051单面板按键和LED数码管

可你没有电路图,每有电路图编程序费事儿。

网友:

现将CD4094控制六位数码管显示的程序发出来
用来测试电路板的显示部分。
CD4094的STR=1时更新显示,STR=0时移位不显示。

#include
unsigned char led[6]={0,1,2,3,4,5};
//unsigned char code disptab1[10]={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unsigned char code disptab1[10]={0xd7,0x12,0x5d,0x5b,0x9a,0xcb,0xcf,0x13,0xdf,0xdb};

sbit DAT=P1^7;         //串行显示  DATA
sbit CLK=P1^6;         //串行显示  CLK
sbit STR=P3^7;    //串行显示  锁定

void delay(void)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s;
    for(s=5;s>0;s--);
}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num,c;
   STR=0;
   for(i=0;i<6;i++)
     {
        num=disptab1[led];
        for(c=0;c<8;c++)
           {
             CLK=0;
             DAT=num&0x01;
             CLK=1;
             num>>=1;
           }
      }
   STR=1;
   delay();
   STR=0;
}

void main(void)
{
      display();
while(1)
   {

    }
}

网友:

DAT  BIT  P1.7      ;;;
CLK  BIT  P1.6      ;;;
STR  BIT  P3.7      ;;;
        ORG    0000H
        LJMP   SETUP
        ORG    0030H
SETUP:  CLR   A
        MOV   R0,#70H
        MOV   R2,#6
LOOP0:  MOV   @R0,A
        INC   A
        INC   R0
        DJNZ  R2,LOOP0
        MOV    DPTR,#TAB
        LCALL  DIS
MAIN:
        LJMP   MAIN
DIS:    CLR   STR
        MOV   R3,#6
        MOV  R0,#70H
LOOP1:  MOV  A,@R0
        MOVC  A,@A+DPTR
        LCALL   DDIS1
        INC    R0
        DJNZ   R3,LOOP1
        SETB  STR
        RET
;TAB:  db 0fch,60h,0dah,0f2h,66h,0b6h,0beh,0e0h,0feh,0f6h,00h;
tAB:  db 0d7h,12h,5dh,5bh,9ah,0cbh,0cfh,13h,0dfh,0dbh;
DDIS1:  MOV    R2,#8
        CLR    C
LOOP2:
        RRC    A
        CLR    CLK
        MOV    DAT,C
        SETB   CLK
        DJNZ   R2,LOOP2
        RET
        END

网友:
2051单面板按键和LED数码管 显示加按键程序做好,供同学们学习参考

ORG 0000H
           MOV  R0,#70H
           MOV A,#6
           MOV R2,#8
LOOP2:     MOV @R0,A
           DEC A
           INC R0
           DJNZ R2,LOOP2
           lcall  display
main:     lcall   key
           ljmp  main
KEY:       ORL P1,#00111100B
           MOV A,P1
    ORL A,#11000011B
    CPL A
    JZ  NO_KEY
    LCALL DELAY
    MOV A,P1
    ORL A,#11000011B
    CPL A
    JZ  NO_KEY
N_KEY1:  JNB Acc.2,N_KEY2
  LCALL KEY1F;1#键
  LJMP NO_KEY
N_KEY2:  JNB Acc.3,N_KEY3
         LCALL KEY2F;2#键
  LJMP NO_KEY
N_KEY3:  JNB Acc.4,N_KEY4
         LCALL KEY3F
  LJMP NO_KEY
N_KEY4:  JNB Acc.5,NO_KEY
         LCALL KEY4F
NO_KEY:
          ret

KEY1F:
        inc   70h
        MOV a,70H
        cjne   a,#10, n70h10
        mov    70h,#0
n70h10:
        LCALL DISPlaY; 编1键的程序
         lcall you_KEY
  RET
KEY2F:
        inc   71h
        MOV a,71H
        cjne   a,#10, n71h10
        mov    71h,#0
n71h10:
        LCALL DISPlaY;
        lcall you_KEY
  RET
KEY3F:
        inc   72h
        MOV a,72H
        cjne   a,#10, n72h10
        mov    72h,#0
n72h10:
        LCALL DISPlaY;
         lcall you_KEY
  RET
KEY4F:
        inc   73h
        MOV a,73H
        cjne   a,#10, n73h10
        mov    73h,#0
n73h10:
         LCALL DISPlaY;
         lcall you_KEY
  RET

DELAY:   mov r6,#10h
         MOV R5 ,#0
         DJNZ R5,$
         djnz  r6,$-4
         ret

DISPlay:     MOV  R3,#6
              clr   p3.7
              MOV R0,#70H
  LOOP1:      MOV A,@R0
              MOV DPTR,#LEDCODE
              MOVC A,@A+DPTR
              MOV  R2,#8
      LOOP:   RRC  A
              MOV  P1.7,C
              CLR  P1.6
              SETB  P1.6
              DJNZ R2,LOOP
              INC R0
              DJNZ R3,LOOP1
              SETB  P3.7
              clr   p3.7
              ret
you_KEY:MOV A,P1
  ORL A,#11000011B
  CPL A
  JnZ   you_KEY
         lcall  delay
         MOV A,P1
  ORL A,#11000011B
  CPL A
  JnZ   you_KEY

         ret

LEDCODE:db 0d7h,12h,5dh,5bh,9ah,0cbh,0cfh,13h,0dfh,0db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