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温度计,不能正确显示!

楼主:
(图片)

网友:
Re: [求助] 4位温度计,不能正确显示!

不能正确显示?
可以具体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显示初始设定值,不能显示温度!

网友:
我试了一下,好像是那个三极管的参数没有设置对,我对这个软件不懂,你再试试着设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再看看

网友:
Re: [求助] 4位温度计,不能正确显示!

干脆再注册一个叫老爹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