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BUS一直不能解决

楼主:
我自己设计的密码锁原理图,画出来了以后编译原理图时总是提示总线出错!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中P1 用做键盘输入,P3用来显示输入数值,p1.7执行开锁..........
AT89C2051和74ls 138 是自己画的原理图元件

网友:
Re: [求助] 原理图中的BUS一直不能解决

大致看了一下,好像你的網絡編號統統定義在器件引腳之上,極有可能是這個因素引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来看了一下,不知道你那个plc的程序打开就是错误的,还有就是如果没有安软件是打不开,能够给个截屏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