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远程控制电路图

楼主:
请各位大虾们给我看看下面的电路图是否有问题,那些地方需要改进的,我向实现电话远程控制的,包括振铃检测电路,CPU2051,解码电路MT8870,开关电路,离线/上线/复位电路,电源电路组成。现在赞不用语音电路和受控驱动电路。等测试完成后在另接。请大家多提点意见。

点击可看大图

网友:
Re: [求助] 电话远程控制电路图

网友:
Re: [求助] 电话远程控制电路图

强烈 求助 ~~~!!QQ434317503 摆脱

网友:
电话那东东没玩过,不太懂

整流桥路是不是接错了?应在1-3输入,2-4输出。
Q1的基极限流电阻太小,有没算过?(由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和三极管的最小hFE推出最小基集电流,并算出限流电阻的阻值。)
3个LED的方向都接反了,不会亮的。又,只用0.6mA驱动LED,够发光强度够了吗?
单片鸡的电源脚附近别忘了并去耦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路是不是接错了?应在1-3输入,2-4输出。
Q1的基极限流电阻太小,有没算过?(由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和三极管的最小hFE推出最小基集电流,并算出限流电阻的阻值。)
3个LED的方向都接反了,不会亮的。又,只用0 ...

网友:
Re: [求助] 电话远程控制电路图

非常认同仙猫先生的意见,做些简单补充,供参考:
1、为适应市话线路的平衡结构,DTMF检测的输入也是平衡输入的(IN+和IN-),单端输入不好,特别是在线路入端没有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建议通过与C1\R1等值的C1'、R1'把电路IC的另一个输入连接到线路的另一条端子上(这应当是器件的推荐接法);
2、摘机部分:你使用了PNP+继电器的结构。由于MCU的控制输出为TTL电平,它的逻辑高电位和三极管的发射极严格讲不是特别“匹配”的,可能出现这个管子不能进入比较稳定可靠的截止态的现象,建议采用NPN+继电器组合,这样做可以保证三极管的稳定开关状态。
3、振铃检测部分,除了仙猫先生提出的桥的连接错误,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在稳压管前面串联一个较小阻值的电阻,用来限流保护后续电路,其原因在于铃流信号有时候的电压会很高(上限为70Vrms--具体数值可能记错了,反正很高),电解电容的电压也要适当高选。
你的这个设计中除了MCU,包括了振铃(叫入)检测、摘机操作和DTMF检测)和摘机控制等三个部分,看来还处在项目过程中。祝你成功,让大家分享你的喜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认同仙猫先生的意见,做些简单补充,供参考:
1、为适应市话线路的平衡结构,DTMF检测的输入也是平衡输入的(IN+和IN-),单端输入不好,特别是在线路入端没有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建议通过与C1\R1等值的C1'、R1' ...

网友:
Re: [求助] 电话远程控制电路图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顶,希望能快速掌握,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能给Protel原理图呢

网友:
我也在做电话远程控制系统这个电路········

网友:
谁知道查芯片管脚资料的中文网站????????谢谢啦······请各位高手知道的告诉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像那么回事啊!关注中.................

网友:
求助: 如何模拟电话摘机?

最近在做电话远程控制的内容,可是不知道如何模拟电话摘机?电话模拟摘机后的回路怎么样呢?

网友:
谁用1062做过啊~~

网友:
谢谢!刚开始弄远传控制正好用上,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