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指令的问题

楼主:
MACRO
handler
    sub sp,sp,#4  ;
    stmfd sp!,{r0}
    ldr r0,=handler
    ldr r0,[r0]
    str r0,[sp,#4]
    ldmfd sp!,{r0,pc}
MEND
第一行是什么意思啊 书上说是保存跳转后的地址  为什么是这样 请大家帮帮忙 先谢谢了

网友:
Re: [求助] 汇编指令的问题

你改变了堆栈的指针了!
你好好研究一下堆栈的操作(保存,及恢复)

网友:
Re: [求助] 汇编指令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handler是什么意思!!!

网友:
Re: [求助] 汇编指令的问题

=handler是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