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楼主:
我见过的最牛的单片机教程,下来看看吧,
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望指教!!!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先定一个,再下教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niu me  感觉。。不知道@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史上最牛,不信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史上最牛 就是找个牛人手把手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很牛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有多牛啊?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

网友:
顶起来,,,,我也正在学习单片机。。。。。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怎么这也要收费呀,穷人么钱啊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先看看 谢谢楼主了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kankan :'( :'(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为什么不让穷人看啊    世道炎凉啊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shi   ting niu de ya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henniu ya    bu cuo lou zhu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niu    niu niu    niu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牛肯牛  ,伙一定狭窄东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就是下载挺麻烦的度

网友:
Re: [分享] 【史上最牛的单片机教程】

LM317输出电流为1.5A,输出电压可在1.25-37V之间连续调节,其输出电压由两只外接电阻R1、RP1决定,输出端和调整端之间的电压差为1.25V,这个电压将产生几毫安的电流,经R1、RP1到地,在RP1上分得的电压加到调整端,通过改变RP1就能改变输出电压。注意,为了得到稳定的输出电压,流经 R1的电流小于3.5mA。LM317在不加散热器时最大功耗为2W,加上200×200×4mm3散热板时其最大功耗可达15W。VD1为保护二极管,防止稳压器输出端短路而损坏IC,VD2用于防止输入短路而损坏集成电路。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清单见下表。 编 号名 称型 号数 量 R1 电阻 100Ω 1 RP1 可调电阻 5.1K 1 C1 电解电容 2200u/50V 1 C2 涤纶电容 0.33u 1 C3 电解电容 10u/50V 1 C4 电解电容 100u/50V 1 VD1、VD2 整流二极管 IN4002 2 U 整流全桥 3A/50V 1 IC 可调三端稳压 LM317 1 T 电源变压器 28V 1   本机焊接完成检查无误即可正常使用,无需调试。但焊接时要注意,电容C2应靠近IC的输入端,C3应靠近IC的输出端,这样能更好地抑制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