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楼主:
一个18B20测量温度想必大家都学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多个串在一起的18B20的测温?在网上找这样的程序很难找到,找到了也是不完整的或者收费才能下的,因此我花了两个星期才实验成功。现在上传,希望能对各位有所帮助。由于手头上只有2个18B20,只做了测量两个18B20温度的实验,如果要测量多个的话,稍微改一下程序就行了,应该难不倒大家的,呵。这个C程序实现的是在12864液晶上显示串在一起的两个18B20的温度,经调试,已经成功了的。
虽然成功了,但是感觉灵敏度不高。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分享分享。呵……同时附上18B20和12864的中文资料。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步骤:
18B20的连接就不用说了吧。大家都是聪明人。
一,必须先用测量18B20序列号的程序分别测出你的18B20的序列号,并记下
二,用另一个程序就可以测出温度了。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还不错  顶你!!!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很好很牛B

网友A:
顶过以后再下载,下载不顶枉为人。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每个I/O口接一个的搞过,可跳过ROM匹配,多个并联没做过。急切需要,已下载等待测试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好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dingla 不错不错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谢谢,先看过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下载看了,确实不错,是很好的资料!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决定好好看看,挺有意思的,最近正在看有关温度传感器部分的资料,要实验的……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看过下,谢谢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很好,正需要参考,谢谢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可不可以不实现测量序列号呢?我看18b20datasheet里好像有相关的描述。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多谢啊,这个很有实用价值哦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非常好啊,顶起来,太感谢了

网友:
HAO

KAN YI XIA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谢谢了。顶一下。

网友:
先顶一个,急需中。

网友:
Re: [分享] 关于18B20多点测温的研究

非常不错!好好。

18b20多点测温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拿去学习学习啦

网友:
好帖,定要狂顶啊

网友:
很好,找了很久,找的就是他了

网友:
多谢分享

非常好啊,很少在网上能下到,可是我没有芯币啊,下不了:'(

网友:
感觉挺多人顶我的帖,很高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网友:
看了几天的资料,不过还是弄不明白如何来用温度来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要用,谢谢!

网友:
下了,。研究中

网友B:
大侠,想问下,这个程序的12864怎么没有设复位键啊,而且我设了之后程序就不运行了,如果没有复位键,我上电之后屏幕没有显示,得手动按系统的复位键才显示温度。请告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想问下,这个程序的12864怎么没有设复位键啊,而且我设了之后程序就不运行了,如果没有复位键,我上电之后屏幕没有显示,得手动按系统的复位键才显示温度。请告之,谢谢啦

楼上的,很不好意思哦,硬件的东西我不是很在行。在我设计的所有电路中12864都没有用过复位键,只有系统的复位键而已,也照样能用。我想可能是你设计的电路板出了问题,因为这个程序我测试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你可以问一下其他下载了程序的朋友,看他们是否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抱歉,我的能力实在有限

网友:
非常需要啊~~~

网友:
很不错的程序,研究下,谢谢

网友:
请教大哥,我这个程序也是ds18b20加12864液晶,可是无法在指定位置显示温度,而是显示"U"复位后显示“P”,请帮忙看看,ds18b20程序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获得温度后再转换到液晶显示的程序出错了,麻烦看看,谢谢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_value,temp[];
sbit BIT7=ACC^7;
sbit   DQ = P1^7;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n=P2^6;
sbit rst=P2^3;
sbit psb=P2^1;
//sfr16 DPTR=0x82;
uchar code table3[]={"现在的温度为:"};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15(uchar n)
{
        do{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n--;
          }while(n);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rst_18b20(void)
{        uchar E_ds18b20;
        DQ=0;
        delay15(36);
        DQ=1;
        delay15(6);
    E_ds18b20=DQ;
        delay15(18);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_18b20(uchar d)
{
        uchar i;
        ACC=d;
        for(i=8;i>0;i--)
        {
                DQ=0;
                delay15(1);
                ACC=ACC>>1;
                DQ=CY;
                delay15(3);
                DQ=1;
        }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d_18b20(void)
{
        uchar i;
        ACC=0;
        for(i=8;i>0;i--)
        {
                ACC=ACC>>1;
                DQ=0;
                _nop_();
                DQ=1;
                delay15(1);
                BIT7=DQ;
        }
   return(ACC);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uchar readtemp(void)
{   uchar t;
        rst_18b20();

        wr_18b20(0xcc);   //跳过传感器识别
        wr_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5(60);
        rst_18b20();
        wr_18b20(0xcc);
        wr_18b20(0xbe);
        DPL=rd_18b20();  //温度值低位
        DPH=rd_18b20();  //温度值高位
   // temp_value=((DPH*256)+DPL)*0.0625;
    temp_value=DPH;
        temp_value<<=8;
        temp_value|=DPL;
    t=temp_value*0.0625;
    temp_value= t*10+0.5;
    return(temp_value);

        delay15(100);
        return(temp_value);
}

   // DPH<<=4;
   // DPH+=(DPL&0xf0)>>4;

/**    void temp_str()
           {
                   temp[0]=temp_value/10+'0';
                temp[1]=temp_value%10+'0';
                temp[2]=0xdf;
                temp[3]='c';
                temp[4]='\0';

           }**/

/*************************12864液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         for(j=0;j<121;j++);
}

void wcode(uchar cmd)
{

        rs=0;
        rw=0;
        en=0;
        P0=cmd;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data(uchar dat)
{

        rs=1;
        rw=0;
        en=0;
        P0=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psb=1;
        wcode(0x30);
        delay(5);
        wcode(0x0c);
        delay(5);
        wcode(0x01);
        delay(5);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wcode(pos);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readtemp();
    //temp_str();

        lcd_pos(2,3);
    wdata(temp_value);
/*   i=0;
        while(temp!='\0')
        {
                wdata(temp);
                i++;
        }   **/

        lcd_pos(0,0);
        i=0;
        while(table3!='\0')
        {
                wdata(table3);
                i++;
        }
   while(1);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想问下,这个程序的12864怎么没有设复位键啊,而且我设了之后程序就不运行了,如果没有复位键,我上电之后屏幕没有显示,得手动按系统的复位键才显示温度。请告之,谢谢啦

你好,12864液晶有/RST复位端口,这个端口一般接5V高电平就可以,电路上电自动复位,如果你想更好的控制液晶显示,也可以接MCU的I/O端口,用软件来复位,这就要在程序里添加相应的端口定义及相关操作语句,而且液晶在正常工作中很少用到复位功能。至于你说的上电之后没有显示,你检查一下/RST是否接了高电平,再就是查看你的液晶型号是否与楼主提供的相同。以我对你的理解,你说没有复位键,是不是你想接一个按键来复位?那样的话肯定没有显示,因为单片机上电后对液晶初始化,而你在之后再复位,复位之后液晶处于初始状态,没有做相应的初始化,就算送再多的显示命令都不会起作用。

网友:
哦,我明白了,多谢多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能帮我看看上面那个程序吗?谢谢

网友:
回复zhupingheng的只显示‘U’跟‘p’的问题

你的液晶带不带字库?如果带字库的话,显示数字你应该把数据转换为相应的ascii码,就是要加0x30

网友:
多谢大侠,问题解决了,我用软件设置了个复位,RST=1,上电就有显示了,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加了0x30,麻烦您给看看,程序弄了好些天了,还是找不出错误,现在就只能显示“22”,手捂住ds18b20也是一样的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1^7;
uchar i,a,b;
bit x=0;
uchar code table3[]={"现在的温度为:"};
uchar code ditab[16]={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unsigned char temp_value,display[];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Init_DS18B20(void)
{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9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8);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100);
         return( x);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数据右移一位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按位或,取最高位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取最低位
            delay_18B20(5);
                DQ = 1;            //上升沿将数据送入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uchar ReadTemp(void)
{

      //long temp_value=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          delay_18B20(100);       // It is quite important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
    uchar display_temp()
        {
                display[4]=a&0x0f;  //取小数部分
                display[0]=ditab[display[4]]+0x30;  // 查表取小数

                display[4]=((a&0xf0)>>4)|((b&0x0f)<<4);  //取整数
                display[3]=display[4]/100+0x30 ; //百位数
                display[1]=display[4]%100;
                display[2]=display[1]/10+0x30 ;  //十位数
                display[1]=display[1]%10+0x30  ;//个位数
        }

/*************************12864液晶子程序*************************/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n=P2^6;
sbit rst=P2^3;
sbit psb=P2^1;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         for(j=0;j<121;j++);
}

void wcode(uchar cmd)
{

        rs=0;
        rw=0;
        en=0;
        P0=cmd;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data(uchar dat)
{

        rs=1;
        rw=0;
        en=0;
        P0=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psb=1;
        wcode(0x30);
        delay(5);
        wcode(0x0c);
        delay(5);
        wcode(0x01);
        delay(5);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wcode(pos);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lcd_pos(0,0);
        i=0;
        while(table3!='\0')
        {
                wdata(table3);
                i++;
        }

  while(1)
  {        ReadTemp();
    display_temp();
        lcd_pos(2,3);
    wdata(display[3]);
    lcd_pos(2,4);
    wdata(display[2]);
  }

}

网友:
回复zhupingheng的只显示‘U’跟‘p’的问题

试试这个程序
#include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Error!Check!"};     //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
unsigned char code DIS4[] =
{
  "当前温度       c"
};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PSB = P2 ^ 3;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RST = P2 ^ 5;      //液晶复位端口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            delay1ms();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pos;

  if (X == 1)
  {
    X = 0x80;
  }
  else if (X == 2)
  {
    X = 0x90;
  }
  else if (X == 3)
  {
    X = 0x88;
  }
  else if (X == 4)
  {
    X = 0x98;
  }
  pos = X + Y; //确定显示地址

  WriteInstruction (pos); //写显示地址
}
void LcdInitiate(void)
{
    PSB=1;
        RST=0;
        delaynms(5);
        RST=1;
    delaynms(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4);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4);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0);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以下是DS18B20的操作程序
************************************************************************/
sbit DQ=P3^3;
unsigned char time;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2;time++) //略微延时约6微秒
     ;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for(time=0;time<200;time++)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10;time++)
     ;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time<200;time++)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0;time<2;time++)
             ;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
                   for(time=0;time<8;time++)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time<10;time++)
                     ;//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time<1;time++)
                          ;//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for(time=0;time<4;time++)
                      ;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display_error(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Error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Error);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while(1)              //进入死循环,等待查明原因
                                  ;
}
void display_symbol(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2,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DIS4!=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DIS4);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4,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display_cent(void)
{
         WriteAddress(4,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C');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display_temp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2,4);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display_temp2(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2,7);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
                    ;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L;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
     unsigned char TH;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
     unsigned char TN;      //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TD;       //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if(Init_DS18B20()==1)
            display_error();

           display_symbol();    //显示温度说明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cent();      //显示温度的单位
   while(1)                //不断检测并显示温度
         {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TN=TH*16+TL/16;      //实际温度值=(TH*256+TL)/16,即:TH*16+TL/16
                                          //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被丢弃了
           TD=(TL%16)*10/16;    //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
                                          //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保留1位小数)
           display_temp1(TN);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display_temp2(TD);    //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
      delaynms(10);
    }

}

网友:
非常感谢

努力学习,好东西.

网友:
呵呵,现在也是正需要这个东西,找了一下午了哈! 希望能用! 呵呵! 感谢!

呵呵,如果用并联的方式就完全丢去了18b20的优势了,如果要测三四十个呢?  我说的如果~ 呵呵!

网友:

楼主,强顶啊。楼主,多做些研究吧。

网友:
这种级联的都没做过,以前做的都是单个点测温的,比较简单,有时间练练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过以后再下载,下载不顶枉为人。

我也下来看看,多点的没做过,最近我做 温度呢1

网友:
哈哈 不错嘛 看起来还可以啦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
对我很有用.

网友:
我是初学者,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正好用的到!谢谢!!!

网友:
学习下,正在搞这个,谢谢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顶你了~~~~

网友:
八路数据采集系统

八路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
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定一个,前段时间研究过一阵,结果序列号读出来老不对,后来就停止了。。。

网友:
哈哈,前段时间自己搞着玩,读序列号,1602显示结果失败啦。。没读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多点的很有借鉴价值 谢谢楼主了

网友:
看看,蛮有用   :D :D :D :D

网友:
确实不错,正找的,谢谢了

网友:
先看一下吧,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之类的,关于多点温度测控的能报警能修改温度上下限的,有的话发下谢谢!!!!syf0123@163.com

网友:
先顶再下,这资料,能上传,感谢楼主,下来研究。

网友:
先顶再下。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下来研究。。。。

网友:
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下载看过,相当有帮助,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
下载不顶枉为人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好东西,不过快没芯B了

网友:
多点测温一直是一个难点,看一下

网友:
值得下载

很好,不错,注册之完就可以下了,绝对值得。呵呵,不知楼主有Q没,

网友:
如果大家想用现成的产品请看一下这个:www.freeesensor.com 谢谢

网友:
串在一起的18B20多点测温,这个还没做过,学习一下!谢谢啊

网友:
看君一个贴,胜读十年书。

网友:
好好看一下,正需要

网友:

楼主,强!!

网友:
非常的感谢啦!~

网友:
有什么创意吗?
是不是只适合18B20的新手?
不过标题中"研究"一词很有特色,呵呵

网友:
毕业设计要做这个东西,一路18b20做出来了,多点测温没有头绪,我用的是51汇编,对c懂一点,先谢谢了,下面自己研究

网友:
刚刚好在做,不过怎么也弄不懂怎么读ROM,刚刚有,参考参考

网友:
很实用,很好啊!

网友:
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谢过!

网友:
谢谢,先看过看。

网友:
我的新币太少了,那位大侠帮我传过来,谢过!
sishuiliunian902@163.com

网友:
好东西呀,我正急需呢!

网友:
读序列号的程序不行啊?全是FFFFFFFFFFFFFF,这是为何?

网友:
呵呵,很好的最小系统制作

网友:
谢谢啦

好,帮助太大拉,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 正在搞并8个DS18B20

网友:
正想看这个,学习了

网友:
毕业设计的时候做过,多点的,不过当时没做出来,单个的行。

网友:
我现在正在用这个东东,要测5个点,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能使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而且测温度那个也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E(2012-04-09):
谢谢老大啊,但是不知道有么有数码管显示的,,

网友F(2013-05-02):
您好,
我看了你的资料 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能否请教一二?
我留下个E-mail
zaze17173@163.com

网友G(2015-04-15):
希望下载下来能仿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