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有没有错!谢谢!

楼主:
元件摆好  还未布线 晶振的封装觉得有问题  但不确定  望高手指点下下  谢谢!!

PCB的截图

PCB的截图

网友:
Re: [求助] 高手帮忙看看有没有错!谢谢!

没有原理图,这样子很难看出哪个元件对应的是什么东西啊~~~
晶振好像是用了圆柱形的封装了,不过如果你有这种形状的晶振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Re: [求助] 高手帮忙看看有没有错!谢谢!

封装太小了,用C6的那个封装RAD0.2 可以把晶振装上去的。

网友:
Re: [求助] 高手帮忙看看有没有错!谢谢!

蓝眼狐大人:这是您给的电子锁的电路图的PCB图!您给看看吧!!我用的晶振是条状那种(叫不上名字)!!
谢谢!火腿柠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