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发生器毕设求助

楼主:
要用单片机控制DA产生电压,再控制8038产生不同的频率,这部分不知道该怎么设计,有哪位做过给点意见!

网友:
Re: [求助] 波形发生器毕设求助

LZ应首先罗列出设计目标,然后根据目标选择器件,要不要D/A,要不要用8038都是个问题呢。

网友:
另查:

ICL8038是停产型号,新规设计不应再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