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linux与ucos上遇到的问题集中发帖吧!我们会帮您解决!

楼主:
 linux与ucos上遇到的问题:。。。。。。。。。

网友:
Re: [讨论] 大家在linux与ucos上遇到的问题集中发帖吧!我们会帮您解决!

多谢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Re: [讨论] 大家在linux与ucos上遇到的问题集中发帖吧!我们会帮您解决!

编译gcc3.4。。。。。残念啊

网友:
Re: [讨论] 大家在linux与ucos上遇到的问题集中发帖吧!我们会帮您解决!

那个就要靠你自己慢慢学了,呵呵
努力吧!

网友:
Re: [讨论] 大家在linux与ucos上遇到的问题集中发帖吧!我们会帮您解决!

不错的主意,赞下~~

网友:
楼主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回事丫

这个程序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可是一下载到单片机中就没反应了   程序停止再DISPLAY(1)  中间  而DISPLAY(2)  根本就不会执行  只有把两个DISPLAY函数中间的时间延时函数取掉才可以   但是两个显示 1  和 2  太快了      是不是程序太大了?  我觉得没啥问题啊   编译后 data是115.0   xdata 227.0  code   6540   我用的是AT89C52单片机  应该能装下啊

/* 本例程uCOS-II 版本为2.51,仅创建一个LED闪烁任务于 P1.0 上,每隔 0.5 秒闪动一次,任务而此例程运行于内 RAM > 300 Byte 的51内核单片机即可。*/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dio.h"
sbit LED=P1^7;

sbit LED1=P1^6;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INT8U err;

INT8U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OS_EVENT *semp;

OS_STK TaskStartStk[MaxStkSize+1];
OS_STK MyTaskStk[MaxStkSize+1];
OS_STK YouTaskStk[MaxStkSize+1];

void Task(void *ppdata);
void MyTask(void *ppdata);
void YouTask(void *ppdata);
void DigInit();
void Display(INT8U num);

void main(void)
{

        DigInit();
        OSInit();
        InitHardware();
        semp=OSSemCreate(0);
        OSTaskCreate(Task,(void*)0,&TaskStartStk[0],0);

        OSStart();

}
void Task(void *ppdata)
{

        ppdata=ppdata;
        OSTaskCreate(MyTask,(void*)0,&MyTaskStk[0],1);
        OSTaskCreate(YouTask,(void*)0,&YouTaskStk[0],2);
        for(;;)
            {

                LED=~LED;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2);
            }
}
void MyTask(void *ppdata)
{
        INT8U temp;

        ppdata=ppdata;
        for(;;)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OSTimeDly(1);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OSSemPost(semp);
                                        break;
                                    case 0xdd:
                                        break;
                                        case 0xbd:
                                        break;
                                        case 0x7d:
                                        break;
                                }
                        }

                }

                OSTimeDly(1);
        }

}
void YouTask(void *ppdata)
{
        ppdata=ppdata;

        for(;;)
        {

                OSSemPend(semp,0,&err);
                Display(1);
                OSTimeDly(50);        //就是这里一加上延时 程序就不会往下继续执行了
                OSSemPend(semp,0,&err);
                Display(2);
        }
}
void DigInit()
{

        dula=1;
        P0=table[0];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
void Display(INT8U 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网友:
Re: [讨论] 大家在linux与ucos上遇到的问题集中发帖吧!我们会帮您解决!

OSSemPost(semp);执行到了吧

如果semp在上面已经发出来了执行到下面的
                OSSemPend(semp,0,&err);
                Display(1);
                OSTimeDly(50);                 //就是这里一加上延时 程序 会向下执行的
                OSSemPend(semp,0,&err); 在等待
                Display(2);

你的信号量是无限等待的,你可以加上一下超时的等待,显示中加入是否等到的判断!
如果可以仿真那就可以看到程序走到哪里了,你可以跟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