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楼主:
上期回顾: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一——发起活动和组建工作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857-1-1.html

最小系统电路和建立第一个软件工程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的学习目的主要有两个:
第一、要了解LPC2103的基本电路。包括主要的功能口及JTAG接口等等。
第二、IAR编译器的使用。包括建立工程、项目设置、调试界面、连接仿真器。

其次还有让我们的芯片“跑”起来。看到自己的成果,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

以下是本次学习活动的资料下载链接:核心板原理图下载地址:http://www.qm999.cn/400/ARM%20%20LPC2103.pdf
C语言例程下载地址:http://www.qm999.cn

基本管脚介绍:
对于这款芯片的构架和功能特点,请你研读《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 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周立功.pdf (3.67 MB, 下载次数: 814) 的第3、4、5章,这里不作详述。

VDD(3V3)   第17,40脚      3.3V
I/O 口的电源

VDD(1V8) 第5脚            1.8V 内核供电电

VSS       第7,19,43脚       地
VDDA和VSSA  是模拟电源和地。如果条件允许,尽量把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开。
DBGSEL   第27脚    如果需要接仿真器必须把此脚接高,我以前不知道,仿真器怎么都连不上。
                 如果不接仿真器,把它悬空就可以。
P0.14/DCD1/SCK1     P0.14复位时为低电平进入ISP服务程序,高电平执行用户代码。
X1 X2  第11,12脚  晶振
TDI   第15脚   JTAG引脚
TDO   第16脚   JTAG引脚
TCK   第10脚   JTAG引脚
TMS   第9脚    JTAG引脚

ARM仿真工具介绍

ARM的仿真器种类非常多,有ARMice、BDI2000、Trace32MultiICEJEDIJEENI、J-LINK、embestWiggler等等,价格从几百到几万都有。救火车用的是H-JTAG仿真器(并口),价格最低,现有的ARM基本都支持,就是下程序速度慢点。对初学者来说,这是最合算的。

下面开始讲述本期活动内容。

一、IAR编译环境下项目建立过程

1、建立一个目录命名为D:\first,用于保存所有项目文件。在项目建立之前,将我们为你准备好的main.c、lpc2xxx_cstartup.s和config复制到项目目录下(在C语言例程中,上面有下载)。

                  图1

2、打开IAR编译软件,选择新建一个项目。

            图2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做如下图选择。

                    图3

4、将项目命名为IARfirst并保存在1步骤建立目录first下。

       图4

5、项目保存好以后,添加文件。找到项目目录下main.c、lpc2xxx_cstartup.s文件,添加到项目中。(注意这里千万不要忘记添加lpc2xxx_cstartup.S文件,这是2103启动文件)

                     图5

6、IAR项目分为调试(debug)和发布(release)两种保存方式,在两种状态下,需要分别设置相应的项目参数和仿真参数。

调试(debug)状态设置参数操作

图6

发布(release)状态设置参数操作

图7

7、以下为Debug状态下项目建立过程中参数设置详细图解,必须严格按照图中说明进行操作,否则有可能出现故障。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8、按以上步骤设置完成以后,即可对项目主函数文件(main.c)进行编辑,然后编译项目。

图15

图16

项目编译完成后,就可以连接硬件,进行仿真调试了。

网友:
接上贴,继续进行。。。

二、设置仿真软件参数

9、将仿真器一端连接到电脑并口,另外一端连接到ARM核心板JTAG接口,给核心板上电。

10、打开H-JTAG软件,如果连接正常,显示如下界面。

图17

11、打开Flash设置界面。进行参数设置。

图18

图19

图20

图21

三、在线仿真调试

12、设置好H-JTAG参数以后,点击软件关闭按钮,软件自动缩小到任务栏托盘。打开IAR编译软件界面,点击下载按钮,程序即可下载到核心板上。

图22

13、下载完成以后,软件会显示调试工具按钮,可通过调试按钮,对程序进行仿真调试,改善软件功能。

图23

14、仿真实验效果:发光二极管闪动。

图24

四、脱机运行

   15、上面的实验,程序是在RAM中运行的。重新上电后,程序就无法运行。那么怎样才能让程序重新上电也能运行呢?

仿真调试过程都是在Debug状态下,进行的操作。在IAR软件操作界面上,将程序调整到Release状态,重新设置一下项目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25

图26

以下5幅图中的设置,与DEBUG状态下不一样,请注意其中的差别。

                                                   图27

图28

图29

图30

图31

图32

按照如上图设置以后,重新点击编译按钮(注意,此时必须重新编译。),然后再运行下载按钮,即可把程序下载到核心板上,并且能够脱离仿真器运行。

图33

图34

经过以上的操作以后,将仿真器拔掉,给核心板重新上电,程序即可脱离仿真器自动运行,如果使用我们提供的源程序,应该可以看到核心板上的指示灯不停闪烁。

16、脱机运行效果

图35

    到这里我们终于让ARM跑起来了。按下来的问题还很多。比如ARM引导过程的功能配置、IO口的使用、中断的工作、片上外设等等。这些都和51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会在后续的活动中逐一为您介绍。

下期活动内容
LPC2103系统模块设置。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http://www.qm999.cn/)为您准备了“百元ARM实验套件”,为参加EEWORLD活动的朋友提供。
  包括H-JTAG仿真器(并口)、LPC2103核心板、并口延长线1条、USB延长线1条、面包板2块。一共98元(含邮费)。联系QQ:849046309

下一教程: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三——LPC2103系统模块设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4386-1-1.html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终于看到第二章了,火车受累了,强烈顶下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各位兄弟 不要着急。我们的计划是每周更新一次活动内容。
让每位朋友都有充足的时间消化活动内容,并且能够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网友:
火车着火啦!大家都来火一把!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这下可以好好学习下了,呵呵,辛苦了,楼主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虽然感觉出的有点慢,但是还是要感谢楼主的热心!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感觉出的有点慢,但是还是要感谢楼主的热心!  Thank you!!!

等等我们这些初学者阿,呵呵,yang可以研究下那个芯片,不是有很多章要看,呵呵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救火车大哥:
        在上贴14图中,我的C:\Program file\下找不到H-JTAG啊!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什么是RDI ?我找不到RDI driver!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回楼上,请问你安装H-JTAG软件了没???在我们上一期准备活动中,有H-JTAG软件的下载地址。请安装以后再试试。

网友:
如果你用的仿真器不是H-JTAG,请参考你的仿真器说明书。

图14以下是用H-JTAG仿真器的。
如果没有仿真器,就不要选图13的RDI,不选就行了.
用其他的仿真器,就按你的说明书操作。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对ARM学习大家有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在此提出啊,大家讨论下~~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不管怎么说,谢谢了,辛苦了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好好学习!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搂主辛苦啦!可是在上期我没找到H-JTAG软件的下载地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搂主辛苦啦!可是在上期我没找到H-JTAG软件的下载地址啊!

已经在系列活动1中的1楼补充,请查看~~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好样的          顶起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我是个大二的学生   学校还没开课       想学单片机       但我的头中概念是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个大二的学生   学校还没开课       想学单片机       但我的头中概念是零

单片机分为51、AVR和基于ARM的,你准备学习哪方面呢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ADS配置文件.HFC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