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分析电路中的三极管功能

楼主:
各位大侠:
大家好!小弟现有一份电路图对其中某部分电路尚不懂得其中的 功能,麻烦大家给分析解释一下三个三极管MJ11012以及2N2905A所组成的电路功能。谢谢!

网友:
看上去,+24VDC是输入电源,MOTOR PWR是输出

1、开始无负载时的输出由LM317稳压块承担,此时R5上的压降不大→Q3截止→Q1、Q2也截止。
2、当负载电流逐渐变大,R5上的压降增大使Q3开始导通→Q1、Q2有了偏置也开始趋向导通,与稳压块并行为输出提供电流。
3、这里存在一个负反馈的关系:如稳压块的负载变轻使得R5上的压降减小时,Q1~Q3都会趋向于截止,让稳压块输出电流。
4、阈值计算:使得Q1~3导通的条件是R5上有0.7V以上的压降,由此算得电流=0.7/22≒0.03A。

结论:LM317稳压块Q1~3组成扩流电路,输出低于30mA的电流由LM317稳压块承担,需要扩展的部分由Q2、Q3补充。

网友:
Re: [求助] 请求分析电路中的三极管功能

同意仙猫先生的分析,抓住了R5这个关键--电流采样作用。下面仅补充一个可能的用途
电机启动期间的电流远高于额定转速条件下的电流。因此可以把这个电路看作是充分考虑了启动过程这一需求的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
Re: [求助] 请求分析电路中的三极管功能

分析的很透彻,好好学习了

网友:
Re: [求助] 请求分析电路中的三极管功能

分析的好!支持!!!

网友:
Re: [求助] 请求分析电路中的三极管功能

高手,太谢谢了!

网友:
高手,分析的太好了,佩服中!!!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以后用的到,先收着啦,后面分析的也很透彻,先收下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析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