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与PC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y,z;
for(y=110;y>0;y--)
   for(z=t;z>0;z--);
}
void  Comint()   //初始化串口
{
  TMOD=0x20; //方式控制字
SCON=0x50; //
TH1=0xf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1
  //REN=1; //
EA=1; //总中断允许
ES=1; //串口中断允许
}

//从串口接收一个字符(非中断方式)
unsigned char ComIn()
{
unsigned char InData;
while(!RI); //空语句判断字符是否收完
InData = SBUF; //保存COM缓冲字符
RI = 0; //清RI
return (InData); //返回收到的字符
}

//向串口输出一个字符(非中断方式)
void ComOut(unsigned char OutData)
{
SBUF = OutData; //输出字符
while(!TI); //空语句判断字符是否发完
TI = 0; //清TI
}

void main()
{
    uchar a;
void  Comint();

while(1)
{
a=ComIn() ;
     P0=a;
     delay(5);
ComOut(a);
        delay(5);
  }
}

       程序很简单,主要先是PC机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给51单片机(如发送字符04或E5等),51单片机用P0口来做出相应动作,然后单片机又将刚才收到的数据传给PC机(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中显示)。
       但程序在编译是有个警告: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COMINT?51UART
       最痛苦的是单片机收不到数据,自然也没有返回的,类似的试验我之前用ATmega16做过,效果相当不错,但现在要用51来做,由于学习51才有一段时间,对51的操作还不是彻底的了解,希望高手们多多指点,提提你们的看法。

网友:
Re: [求助] 关于51与PC的串口通讯问题

先检查这个代码,能不能只发不收。
然后将接收代码变成中断方式进行工作。

关于那个warning,说的是COMINT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
原因为main函数里面void  Comint();的作用是申明一个函数,而你本意是要调用这个函数,直接Comint()就可以了。

网友:
Re: [求助] 关于51与PC的串口通讯问题

我以前也做过这个,不过要把EA,ES注释掉就行,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还有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Re: [求助] 关于51与PC的串口通讯问题

多谢一楼的提醒,的确是你所说的问题,我又用中断方式写了一个,效果感觉还不错。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