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楼主:
初学protel 99se,关于PCB设计上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比如说,我想要修改双列直插式单片机的所有引脚的尺寸,我不想一个个引脚的去改,这太麻烦了,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只用修改一次就能把40个引脚全部修改完。麻烦说出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D 方法是有的,在改其中一个的时候GLOBAL点击出现的选项中选择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具体咋弄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是呀,修改哪一项呀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难道都 没什么人会吗?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难道都 没人会吗?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点了Global后,右边多出来俩栏,Atrributes To Match By 是指你要修改元件所需要符合哪些条件,Copy Atrributes是指要把相应的元件属性怎么修改的。你随便弄个没用的PCB瞎改改就知道了!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主要看你對圖中封裝的具體要求,如果是所有DIP的引腳都用一個Size,就比較簡單的修改一個Pad參數,点了Global后,Change Scope選項組設為All Primitives,OK即妥
如果只是修改相同參數的Pad,可參考yup1983的方法,當然,不能忘記All Primitives
如果只是想更改某個指定器件,而不想影響其它的,可以Design,Make Library,生成一個專有封裝庫,修改指定的封裝參數后,UpdatePCB即可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谢谢各位了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

网友:
Re: [求助] 在protel 99se里如何一次修改多个引脚的尺寸

不过我还是自己一个一个改
我遇见的需要自己换封装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