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这个电路有低电阻比较功能吗?

楼主:
各位,我想问下,这个电路当PINA,与PINB连接一个300毫欧的低电阻时蜂鸣器会响?那个8050与TL431组成的电路有电压比较功能吗?怎么解释?如果可以,把电路功能解释一下!!!谢谢。。

低电阻测试电路

网友:
Re: [求助]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电路有低电阻比较功能吗?

怎么没人回啊,在线等。。。。谢谢啦。。

网友:
Re: [求助]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电路有低电阻比较功能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电路的功能就相当于万用表上测短路的功能,当PINA与PINB之间的电阻小于100时蜂鸣器会想,否则不响。首先你的电阻R10划片应当处于中间的位置,这样U3A+的输入电压为2.5/2,那个8050与TL431组成的电路是一个稳压电路,是R1上端的电压稳定在2.5V,当PINA与PINB之间接入电阻时,它便会和R1分压,当电阻为100时,输入U3A-的电压也为2.5/2,这样就以100为分界点形成比较电路,后面的就不用分析了

网友: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和过程:
当没接外电阻时,三极管Q1由于R2的偏置作用而导通,DC+5V通过它到达B点,由于B点的电压比C点高,所以U3A输出低电平,扬声器不响;
当外接一个电阻而且如果这个电阻小于100欧时,Q1,U1,R1共同组成了一个恒流源,这个恒流源的恒流值是:2.5V/100欧.等于25ma,也就是说B点此时的电压为:外接电阻值X25ma<2.5V.通过调整R10可以改变C点的电压,进而达到调整使扬声器有声响输出的最高外接电阻的阀值,这个电阻的大小为:C点的电压除以25ma(注:C点的电压最高只能调到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