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
这是SD卡读卡器原理图的一部分,谁能告诉我,其中标注出的L1,L2,L3,L5是什么元件。封装是什么样的。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个电感 起电源隔离作用

网友:
磁珠

封装形式很多,可以搜索一下图片。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在电路功能上,磁珠和电感是原理相同的,只是频率特性不同罢了。

网友:
哈哈哈哈哈!!!是磁珠!封装是0603或0805也有0402和1206等....看PCB的具体安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