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怎么加入原来没有的器件

楼主:
如题,比如我要加入USB接口芯片CH375

网友:
Re: [求助] PROTEUS中怎么加入原来没有的器件

呵呵 我都是直接使用的PL2303HX 在板子上面直接使用 很好用的 没用过软件仿真

网友:
PROTEUS中怎么加入原来没有的器件!真需要!!!!!!!!!!!!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有人解答一下。在protues中没有ch375。

网友:
呵呵,自己绘制一个新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