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远程控制系统改进版

楼主:
经过各位高手的指点,本人已经将电路中的一些错误得已改正,现将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有什么地方还需改进,本人将会继续对其改进,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建议。希望各位能继续给小弟提点建议,本人在此先谢谢那些给我提意见的高手了。我那电路现在只设计振铃检测电路,上线、复位、离线电路,解码电路。用发光二极管做受控设备指示。基本原理(
当用户被呼叫时,电话交换机发来铃流信号。振铃以5秒为周期,即1秒送,4秒断。根据振铃信号电压比较高的特点,可以先使用高压稳压二极管进行降压,然后输入至光电耦合器。经过光耦的隔离转换,从光电耦合器输出的波形是时通时断的正弦波,经过RC回路进行滤波输出很标准的方波。方波信号就可以直接输出至单片机的中断计数器输入口,完成整个振铃音检测和计数的过程。模拟摘挂机电路主要由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继电器的开关,继电器控制接入电话线两端的300Ω电阻。摘挂机信令由单片机通过使P3.0口变为高电平实现。改变三极管9013的基极电压,使9013处于导通状态,从而开启继电器K,K使电阻R6接入电话线两端。因为R6的电阻为300Ω,使回路电流变大,控制电路向交换机发出模拟摘机的信号,交换机响应摘机信号,完成电话线路接通。整个电路完成自动模拟摘机过程。MT8870它的2、3脚接收来自电话机的双音多频脉冲信号该双音多频信号先经其内部的拨号音滤波器,滤除拨号音信号,然后经前置放大后送入双音频滤波器,将双音频信号按高,低音频信号分开,再经高,低群滤波器,幅度检测器送入输出译码电路,经过数字运算后,在其数据输出端(11~14脚)输出相对应的8421码。MT8870的数据输出端Q4 ~ Q1连到AT89SC51的P1口的P2.1 ~ P2.4,CPU经P2口识别4位代码。
为了使单片机AT89C51获取有效数据,MT8870的STD有效端经反相后接CPU的/INT1引脚。当MT8870获取有效双音多频信号后,STD电平由低变高,再反相为低,CPU检测后,指示P2口接收有效二进制代码。而无效的双音频信号(电话线路杂音、人们的语音信号等)是不会引起MT8870的STD端变化的。通过外围双音频解码电路解码的信息(选择用电器)判断所选择的发光二极管,然后跳转到每一个子程序,通过单片机向P2口的低四位发送数据,这些控制信息表示对不同的发光二极管进行控制的控制字。

网友:
我先把你的图下载了解压缩后帮你把图贴出来:

看到了你在嵌入式系统板块发表过,我没有回复,不少大侠给了你很好的建议,但是你没有全部领会。我再来就你的电路图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1:像这样的求教问题,你最好把图片直接贴出来,不要压缩成RAR或ZIP贴出来,因为人家要想答复你,必需先浪费4个芯币把你的附件下载后解压缩才能看到。你没有经验不怪你,只是告诉你一下以后就知了。

2:电路中的二极管D14画反了。

3:把R7直接短路,并且R7这个电阻抽出来改为3K-6K焊接在VCC和单片机引脚P3.0之间,建议把P3.0和P3.1腾出来以便今后联机通信扩展功能用。就是说用别的IO口代替P3.0和P3.1。例如用P3.6和P3.7代替就合适

4:R6的左边要接一个104电容到系统的地线上。否则双音频信号形不成回路,8870无法检测得到。

5:铃流检测机制有严重的问题,具体原因找机会和你探讨。现在你要这么改:光藕发射极直接接地,R15就不用了,P3.2接到光藕的集电极,采用外中断机制来检测铃流。C15改小一些如105的,并联在R2上,R2改3K~6K的。

6:下面这段话描述的有误“MT8870它的2、3脚接收来自电话机的双音多频脉冲信号该双音多频信号先经其内部的拨号音滤波器,滤除”。实际上是MT8870它的2、3脚接收来自电话线路送来的(也就是你要通过远程电话机号码按键发的命令的双音多频)----------。

网友:

呵呵,还以为没问题了呢。

网友:

在实做过程中还会有新的问题会被发现。现在预见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