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蓝眼狐大人!进来给检查一下!

楼主:
电子锁画好了PCB图  但不知道是否可行  请蓝眼狐大人给看看  有问题我好立刻改 没问题我就制板了!!!谢谢!!

网友:
好漂亮的图

我是一点都不会看,就是觉得布局不错就下来看看。发觉J2,IC3,RJP1,RJP2.的焊盘内径好像小了。我都是改成1.1mm的。

网友:
Re: [求助] 请蓝眼狐大人!进来给检查一下!

哦 焊盘选的是2mm 内径是0.8mm 这样还偏小呀!

网友:
Re: [求助] 请蓝眼狐大人!进来给检查一下!

板布的不错,比我做的好看多了~~~

嗯,我帮你改了两个地方:
1、晶振的封装给换了。
2、那个ISP的4脚一般是接地,不知道你的下载线是怎么定义的。我帮你把改成接地的了。

网友:
Re: [求助] 请蓝眼狐大人!进来给检查一下!

很好。。。。。。。。。。。。。。。。。。。。

网友:
Re: [求助] 请蓝眼狐大人!进来给检查一下!

................................

网友:
Re: [求助] 请蓝眼狐大人!进来给检查一下!

蓝眼狐很牛
很佩服
向你学习

网友:
Re: [求助] 请蓝眼狐大人!进来给检查一下!

这种小板也好意思拿出来

网友:
Re: [求助] 请蓝眼狐大人!进来给检查一下!

人家是有问题
我想你也是从初雪开始的吧

网友:
Re: [求助] 请蓝眼狐大人!进来给检查一下!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板也好意思拿出来

确实,谁都有从零开始的时候,咱们高手对于新手多多支持和赞赏吧,毕竟,万事开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