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QUARTUS时硬件下载接口

楼主:
我在使用自己的笔记本时,出现下面的情况
而且AVAILABLE HARDWARE ITEM中没有可添加的硬件选项
知道的教一下怎么弄

网友:
Re: [求助] 在使用QUARTUS时硬件下载接口

我没有安装任何的其它驱动程序
我看以前别人用的时候
还买了一个专门的USB转并口的东西,好像还带了驱动程序
大家说说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点击下面的“Add Hardware..."这个按钮了没有?
点那个,就可以选择添加了!
如果你点了"Add Hardware..."还是不能添加的话,你的软件安装得就有问题了!

网友:
Re: [求助] 在使用QUARTUS时硬件下载接口

我都装了好几遍了
好像还不行
我问了其他人
他们的意思是有些下载线需要和加电的板子连起来才能显示
是这样吗?

网友:
Re: [求助] 在使用QUARTUS时硬件下载接口

没人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