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月31日 【EEWORLD带你DIY】示波器方案讨论

楼主:
报名页面:https://www.eeworld.com.cn/formguide/index.php?formid=90 (请在备注中注明自己所参与的部分)

DIY示波器活动QQ群:16254999

在整体方案上参考<无线电>上的示波器设计方案,采用STM32F103RBT6作为主控CPU,LPC2103作为辅助CPU,对于原有模拟信号处理作一些改动,将继电器控制改为模拟开关,这样可以降低功耗,原来方案中用到了比较多的数字集成电路现在改成用CPLD实现,这样可以适当减小PCB的面积,而且选用赛林思的CPLD价格也很便宜,比较看好XC9572,但是资源不一定够,可以做了试试,不够再换资源多的,添加在原方案中添加电平触发功能.系统使用USB和TFT液晶两种显示方式.设计的时候考虑其可扩展性,后期可添加频谱分析功能.
以上是我的简单设想,大家可以补充或提提意见.

这是我做的一个频谱分析仪的照片,我想我们的示波器做成了也应该这个外形.

这是我做的一个频谱分析仪的照片,我想我们的示波器做成了也应该这个外形.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模拟开关速度达得到吗???会不会对信号产生一些衰减啊???

AD用什么芯片啊??是用STM32F103RBT6内部的吗??如果这样会不会采样速度不够???
用什么芯片做存储好呢??好像这些FIFO芯片都很贵啊~~~~一个64K的就要将近200块钱。

我对这方面是一点都不懂,提这些问题会不会给人一种很白痴的感觉???:L :L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部分模块方案参照无线电杂志上的,所以AD和FIFO都用那上面现场的方案,价格还可以,FIFO好像只要20多元,模拟开关的速度在选型时可以考虑其速度的问题,衰减是有的,可以尽量避免,采取一些补偿电路.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你用的屏好像是2.8寸,不带触摸的液晶屏,货不好找,且承认书也不好找.
是否考虑用我的3.5寸屏带触摸.
我这里有很多型号的液晶屏,其中LQ035Q7DH01 夏普3.5寸带触摸数字屏最适合做这款示波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4324-1-2.html

照片

LQ035Q7DH01

LQ035Q7DH01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STM32F103RBT6 这个芯片不错 CPLD使用可以使用 XC95108应该够了  TFT液晶是不是成本高了点啊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液晶用 12864就足够了吧
建议别弄得太复杂了,一步一步地实现
这样大家做的有信心才,否则会由于整个项目时间的拖延而把大家的积极性 拖垮
请明白示波器原理的 同学画个整体的功能图,
然后我们按功能块分开做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其实12864显示波形比TFT困难,我用过的12864基本都是一块一块地显示的,很难发一个指令让一个点亮,所以还要有些软件处理来实现,TFT直接可以控制一个点,这对曲线,图形的显示更有优势.
我看无线电上的方案用到的数字门电路虽然比较多,但是XC9572已经够了,但是如果要扩展其他功能(比如测量频率)恐怕就不够了,所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吧.
TFT现在价格还不算贵,320*240就可以了.
现在最困难的可能还是模拟那一块.
楼上的担忧很有道理,我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而且大家不在一个城市,能不能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完成很是个问题.所以进度不会很快,上个DIY活动就是有这样的问题,这次的示波器难度更大,涉及的知识面更广,所以更难把握,我现在就是想套用无线电杂志的方案,先做一个能用的示波器,至于功耗,性能,参数的提高可以以后再慢慢改进添加.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看起来不错,支持LZ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应该一个一个功能的实现。
把整个过程分成几个部分,让大家能真正的做到,并同步起来!
大家不懂的拿出来一讨论,这样都能学到东西!
整个功能我们确定了,那么我就就开始讨论用什么样的器件能实现而且大家都能接受!
普通12864或320240的确实比TFT困难,原来我们是在显示屏上完成的!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期待高手们的评论……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我看了一下stm32里面的12位的AD 转换速度也很快 我觉得可以采用内部的ad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你用的屏好像是2.8寸,不带触摸的液晶屏,货不好找,且承认书也不好找.是否考虑用我的3.5寸屏带触摸.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4324-1-2.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關註一下,順便也學習學習。一直沒有時間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我觉得可以先不考虑显示的事情,关键是采集与处理
如果真要显示,可以串口发到电脑,然后用上位机来实现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摸我觉得倒不是很需要,因为时间久了触摸屏就有了划痕,所以我做东西一般不用带触摸的,你那屏是比较正规的公司生产的,但价格贵啊!至少得200元左右吧!我现在也在找个3.5的,但是价格最好不要超过1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我觉得倒不是很需要,因为时间久了触摸屏就有了划痕,所以我做东西一般不用带触摸的,你那屏是比较正规的公司生产的,但价格贵啊!至少得200元左右吧!我现在也在找个3.5的,但是价格最好不要超过100元.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业余或者是学生,一个是要成本相对低,一个是利于制作~~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我觉得系统有点大呀,做的时候需要单片机,ARM,CPLD三类人才,呵呵,不知道配合上行不,不知道能不能考虑把LPC2103和CPLD换成一块FPGA行不?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回复一下,具体的方案是《无线电》的第几期上的?望告知一下,我看看,嘿嘿顺便做一个试试。

网友:
示波器设计方案
《无线电》的第几期上的?关注中。。。。。。

网友:
Re: [讨论] 示波器设计方案与功能讨论

我认为可以考滤用FPGA,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由于涉及的方面广,如果大家真正考与进来肯定学到不少的东西!
方案确定咱们做个团购,那样就会给我们减少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