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外围电路中的电容的选择?

楼主:
串口实验中用到max3232,其外围的 0.1μF 极性电容,比较难买.

1: 请问是否可以替换成其它容值的极性电容,一般取多大的比较好?

2: 大家是根据什么原则替换到datasheet中的电容?

网友:

0.1uF可以用无极性的电容来做,不一定非要有极性的。
无极的比有极的贵,用量大的话不划算

网友:

huchuan987

网友:
兄弟们我买的MAX3232CSE 芯片怎就不工作呀,五片试了三片都是一样不工作,工作电压为3.3V
五个电容为0.1UF贴片瓷电容.这都按说明书中做.是不是我买到假片子了.

网友:
we can find the information in its datasheet.

网友:
是一般的232新片吧
电容用104的贴片或直插都行
不用选极性
再说我也没见过104的极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