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学习DSP并没有那么难

楼主:
我感觉开始肯定一头雾水,其实最开始是设计方案,由于DSP的种类很多,所以确定平台比较重要,平台确定后,直接去买一块开发板或者到网上下一些参考设计,去掉那些开发板上不需要的东西,加上自己需要的,开始一定要构造一个最小系统,这个可以完全参照开发板,必须的有复位、电源、串口、时钟、SRAM、FLASH等东西,不必懂什么,只用用就行了,然后板子上那些跳线有些可以要,有些不用,可以斟酌加减,然后加上自己的东西,如FIFO、A/D等东西,这时就可以配置地址了,至于语言,如果你用C语言,不必考虑很多,如果用汇编,可以等板子做出来再看,这些都可以用simulate的,总体感觉是硬件的东西比较重要,因为做了不能再改,至于那些什么assembly reference、c lanauge reference、API、instrustion set等可以以后再看,开始只看硬件有关的,后来看一下cmd等文件,软件的可以以后改。
另外也没必要象网上有个人说的那个什么弄清楚0和1等等,感觉等你全懂早就过时了
我开发国c33系列的,等我用汇编做的很熟悉,现在早就过时了,后来开发过2714、5402、6713、6416等几个系列,此外还有Aanlog 的Blackfin的BF533,其实还是许多功能没有深入了解,但是都完成了,
也就是说对于你用到的你学些就行了,可能它不完美但是实用,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以后再学习,是个学习=实践的过程
不妥之处希望指正

网友:
不會很難,首先要看一下dsp的教材,暸解DSP的原理和架搆,然后如果條件可以,自己可以動手畫sch和PCB,然后在自己的闆上調試,自己學着用C和滙編弄一個工程jtag調試,以及反正,最后學着boot燒寫進去。這樣學的快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主意!看来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很难的,只要有手段就好办很多,怕的就是没有手段,这样就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要能找出问题所在,没什么难的。

网友:
恩,感谢分享经验,算是鼓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