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确定下电感和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
最近小弟在画个电路图,可里面的电感L1和L2,二极管D3和D4的选型把我给难住了,因为电路图里面没给出具体指标,去问了下电子市场,电感有下面几个封装1210,1812,7×7,10×10,12×12,耐流分别从几百毫安到几安;然后二极管呢(是齐纳二集管吗)有从十几茯到二十几茯的,选多大的呢》另外那个三角号,旁边带有字母F的是什么意思,浮地吗?另外浮地和系统的地最后是不是肯定要连在一起,我看了一下,好像说要用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连接起来,可这个阻值该选多大,?还是只需要用根导线或者0欧姆电阻连就行,像模拟地与数字地一样呢?
另外,电路中OPA549的1,2脚有可能有10A电流输出,如果输出10A的电流,那我导线选厚度2盎司,宽度5mm的铜皮够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