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单稳电路参数选择

楼主: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555单稳电路如果周期是0.05s,外围参数怎么选择?
拜谢。
另外,555多谐震荡器在10HZ~5HZ时外围参数如何选择,该选多大的?
拜谢,急

网友:
Re: [求助] 555单稳电路参数选择

找个示波器(频率计),然后用可变电阻、可变电容调调

网友:
有没有公式直接计算的

大侠,可不可以用公式直接计算的?

网友:
Re: [求助] 555单稳电路参数选择

大侠,可不可以给个参数啊,我不太会计算啊。
拜谢

网友:
Re: [求助] 555单稳电路参数选择

有个计算器,试一下有没有用.
http://www.dz3w.com/info/designcalc//dz3w555timercalc.htm

网友:
Re: [求助] 555单稳电路参数选择

看了一下,刚才那个是振荡器的.
下面还有一个单稳的.
http://www.dz3w.com/info/designcalc//dz3w555delaycalc.htm

网友:
Re: [求助] 555单稳电路参数选择

这个网站赞的

网友:
不错,谢了。

很不错,谢了,各位大侠,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Re: [求助] 555单稳电路参数选择

………………………………………………………………………………

网友:

先确定电容值,再去改变电阻阻值,在上面网站的那个计算器里多试几次就出来了。

网友:
[求助] cd4017怎么焊接?

CD4017怎么焊接?必须要管脚座吗?
我的怎么老是烧?各位赐教,谢谢哦。

网友:
[求助] 拨码开关

要在4017后面焊一个拨码开关和一个拨码开关的座子,在远离图里面怎么画?
各位大侠,知道的指点一下,小女子跪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4017后面焊一个拨码开关和一个拨码开关的座子,在远离图里面怎么画?
各位大侠,知道的指点一下,小女子跪谢了~~

不必那么客气

一般   焊是焊不坏的,是通电时坏的。

检查电源接反没?16脚正,8脚负

电源电压超限没?最大15V,书上说18V,别信他,留些余量保险。

说不定并没有坏,而是时序信号没达到要求。

14脚的上升沿计数时13脚要接地
13脚的下降沿计数时14脚要接VCC
15脚不能悬空或接地或接电源,要接一个电容(104-105)到VCC,电阻(100K-200K)到地

网友:
Re: [求助] 555单稳电路参数选择

另外14脚或13脚的脉冲幅度要大于(2/3)VCC,但是不能大于VCC

网友:
感谢

谢大侠指点啊,原来是烙铁静电的问题,我没有用座子,直接焊CMOS,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大侠指点啊,原来是烙铁静电的问题,我没有用座子,直接焊CMOS,汗!!!
都是书山说的。现在CMOS芯片引脚内部都有俩二极管嵌位到衬底保护,静电很少击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真是好人,以后要向你多多请教

网友:
这个网站不错,省去了手工计算。

网友:
有没有那种给个频率就能计算出阻容参数的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