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0设计的问题

楼主:
本人要设计一个CC1100与内置pcb天线433MHZ相连,到现在没有什么头绪,看了很多的文章,不知道到底需要用什么软件进行设计!!!

网友:
Re: [求助] 关于cc1100设计的问题

这个要考虑PCB板铜皮的宽度与长度,以及拐角的处理,注意PCB天线部分尽量离其它零件远一些,且不要铺铜,计算的软件可以在网上找找下载

网友:
Re: [求助] 关于cc1100设计的问题

谢谢,想问下不要铺铜是什么意思吖,我准备用HFSS做天线那一块,但是电路部分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做比较好

网友:
Re: [求助] 关于cc1100设计的问题

HFSS软件是不错的,PCB铺通指的是PCB天线走线的部份正反面都不要有铺铜层,以免辐射的
磁场被铺铜层吸收掉,而造成辐射效果不好!

网友:
Re: [求助] 关于cc1100设计的问题

来学习的说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