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单片机的调试

楼主:
上次的摇摇棒,也就是TI的MSP430F单片机,怎么也不能硬件调试,不知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并口仿真器的问题?

我用的是:

网友:
Re: [求助] 关于MSP430F单片机的调试

那你点了调试按钮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你设置了用FET仿真吗?新建的工程默认的是软件仿真.

网友:
Re: [求助] 关于MSP430F单片机的调试

教程里写的很清楚调试过程,先设置硬件连接。
前提是你确认你的硬件焊接没有问题。硬件焊接中的几点注意事项可参考我的blog。

网友:
Re: [求助] 关于MSP430F单片机的调试

murray的博客:https://home.eeworld.com.cn/?uid-61382

网友:
Re: [求助] 关于MSP430F单片机的调试

我的一些器件放在家里,现在也模拟不了。就是主要问题是程序软件仿真的时候可以,连接并口仿真器的时候,联不上,出现联不上的提示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