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

楼主:
变压整流电路用十二伏电源代替,电容还要那么大吗?

网友:

“12V电源代替”,不知道是什么电源。估计是那种教学用稳压电源吧。用多大的滤波电容,还要看输出电流。如果电源纹波较小如5mV都可以取消那个输入端的470U改用104瓷片,输出端减小到47U-100U亦可。

输入要求是三端的正负电源。

网友:

用十二伏,两安培的直流稳压电源,要不先连接试试,看看是不是正负五伏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十二伏,两安培的直流稳压电源,要不先连接试试,看看是不是正负五伏再说啊!

那不用怀疑

网友:
下了看看啊!学习学习啊!

下了看看啊!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