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通讯问题

楼主:
我用模块进行gprs连接的时候,状态总是显示 connecting,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朋友能帮帮忙,指教一下啊?

网友:
Re: [求助] GPRS模块通讯问题

你发数据收不到吗?
你用命令查看一下,如 AT+MIPCALL=1,CMNET

网友:
AT+CGATT=1 AT+CGDCONT=1,"IP","CMNET" AT+CGACT=1,1 AT+CIPSTART="TCP","117.89.163.102","5000" 上面的指令都返回ok 然后我发AT+CIPSTATUS指令,返回就是connecting

网友:
Re: [求助] GPRS模块通讯问题

你用的是什么模块啊?
基本是这样的,联网的时候流程:
AT+MIPCALL=1,"CMNET" //进行PPP 拨号,设置APN 无线接入点
OK
+MIPCALL: 10.206.243.14
AT+MIPOPEN=1,23,"61.141.228.49",5000,0 //开启一个SOCKET,建立TCP&UDP 连接,
最后一位设置0 为TCP、1 为UDP
OK
+MIPOPEN: 1,1
AT+MIPSEND=1,"666666" //发送数据
+MIPSEND: 1,0,1369
OK
AT+MIPPUSH=1 //加载数据
+MIPPUSH: 1,0
OK
+MIPRTCP: 1,0,666666
AT+MIPCLOSE=1   //关闭建立的TCP SOCKET 连接
OK
+MIPCLOSE:

网友:
Re: [求助] GPRS模块通讯问题

我用的是 sim300模块。

网友:
Re: [求助] GPRS模块通讯问题

应该有数据手册吧
那么你看一下流程,发一下数据看看!

网友:
Re: [求助] GPRS模块通讯问题

建议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每家都有不同的 我用的华为的还可以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Re: [求助] GPRS模块通讯问题

connecting   数据手册  返回指令的具体含义

1  正在连接。。。
2 已在连接中 (在网)

不妨等待超时候  直接发送数据看 另一边是否能收到
实在搞不定教你一个有效的办法: 网上找家GPRS模块代理商 然后打电话找技术  问一下一般都会回答的 嘻嘻

网友:
Re: [求助] GPRS模块通讯问题

我也要做GPRS模块的试验,哎,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