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衰减电路

楼主:
我想在是数据采集电路可以采集较大的信号,可不可以加一个电压衰减器,简单的衰减电路。具体的电路查不到啊!

网友:

两个电阻串联分压衰减简单,电阻功率要大,特别是那个100k的,取决于电路输入的电压

网友:

哦,知道了,我试试看啊,谢谢!

网友:
这样好用吗?感觉不是很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