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
谢谢回答!!!

网友:
Re: [求助] 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

如果我 没猜错的话,这个貌似大概有点好像是电解电容器。。。。。

网友:
貌似放错了版面
最好放在初学
要不就是灌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沙发层给出了完整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 没猜错的话,这个貌似大概有点好像是电解电容器。。。。。

回答正确,很常用的原件

网友:
Re: [求助] 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

唉,真有点怀疑自己了,这个难道不是最常见的电解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真有点怀疑自己了,这个难道不是最常见的电解电容吗??

是铝电解电容器呢还是钽电解电容器呢还是铌电解电容器呢?

网友:
Re: [求助] 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

十足的灌水贴。

网友:
这个初中就应该知道的问题:L :L

网友:
感觉今天又是愚人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