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蜂鸣器放大电路!!帮帮忙!

楼主:
如图所示   哪位大侠能给给蜂鸣器放大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
Re: [求助] 急求 蜂鸣器放大电路!!帮帮忙!

随便加个NPN的三极管就OK了啊 ,别说这个你不知道,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搞什么单片机啊 。。。。:@ :'(

网友:
Re: [求助] 急求 蜂鸣器放大电路!!帮帮忙!

这种蜂鸣器放大电路很简单,加一只三极管就行了,如图1,这样接的原因是开机复位期部P3.6为高电平,三极管是不导通的。这种情况下用扬声器,扬声器发声的音调即频率可以编程控制,可以演奏音乐。
另外现在市场上有一种体积很小5V的蜂鸣器,加上5V电压就能自鸣,但音调固定,体积小,可以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如图2所示。因音调较高,适合于用蜂鸣器报警。开机复位期间蜂鸣器是不响的,在P3.6加低电平就响了。

网友:
Re: [求助] 急求 蜂鸣器放大电路!!帮帮忙!

嗯   非常谢谢两位的回答!!!!!!!
我只是一初学的菜鸟!lovefeyer  让你见笑了 见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非常谢谢两位的回答!!!!!!!
我只是一初学的菜鸟!lovefeyer  让你见笑了 见谅啊

多多问问,挺好的,少走弯路,可以很快成高手教新入门的朋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多问问,挺好的,少走弯路,可以很快成高手教新入门的朋友啊。

看看,斑竹言之有理,菜鸟不必理会砸砖。

网友:
给你这个电路吧。电路加个555外部振荡,但软件简单。且喇叭通过电容隔离直流电,很安全,不会烧坏。只要Px.y置1喇叭就叫了,Px.y清0喇叭就停了,修改100K电阻可改变音调。
loop:
       setb p1.7;喇叭叫
       lcall delay;叫的时间
       clr p1.7;喇叭停止发声
       lcall delay;停的时间
l      ljmp loop

delay:
       mov r7,#20h;修改这个20h,可以修改响和停的时间,扩大1倍时间就增加1倍
       mov r6,#0
       mov r5,#0
       djnz r5,$
       djnz r6,$-4
       djnz r7,$-8
       ret

网友:
电路外部 加个555蜂鸣振荡
这个思路好。

网友:
我看一楼对三极管不了解啊 说的那么轻飘飘 呵呵

网友:
俺是菜鸟!!!学习!!!学习!!!